楼主(2018-08-15):
需采用大屏幕集成生产信息,设备故障信息,I/O端口信息,CSV格式文件自动保存。前面都好理解,最后一个CSV格式文件自动保存该如何理解??求大神解惑

楼主:
或者CSV自动保存这个要什么样的功能来实现

网友A:
尺寸大用MT8150IE;15寸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CSV自动保存是啥意思呢?

网友B:
保存到u盘或者sd卡

网友C:
我估计csv是需要你自己写脚步保存,定时或者有个触发器,然后把数据保存能csv格式,excel表格也能读取,可能是这个意思吧。

楼主:
是不是资料取样?

网友D:
CSV格式文件自动保存这功本身就很好做。就是一个资料取样的动作,只是要让它保存在哪而以。。

网友E:
把所需要的数据做到资料取样里,根据需求触发资料取样

网友F(2019-06-20):
请问威纶通的MT系列和TK系列区别大么  IE和IP后缀什么区别

网友A:
呵呵;价格上MT比TK要高不少;IE比IP要高不少;

网友B:
IE带网口,外观也漂亮多了,功能抢了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