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6.0 getline()语句求助

楼主(2018-08-15):
各位大神,如图使用VC++6.0学习写的小语句,为什么在运行时输入名字“jake”,cout <<"hello"<<mystr后却显示不出来名字呢,求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各位大神,如图使用VC++6.0学习写的小语句,为什么在运行时输入名字“jake”,cout <<"hello"<<mystr后却显示不出来名字呢,求教!

在VS2015中这段代码正常,你可以参考:
https://www.cnblogs.com/dolphin0520/archive/2012/11/03/2752271.html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博主的指教,按要求我已修改了这处语句,很奇怪,还是出现如下问题

1、执行语句时what is you favourite color? 输入“yellow” 确实需要按Enter回车二次才会执行;

2、执行语句what you name?输入“jake”按Enter回车一次可执行,但还是名字还是显示不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博主的指教,按要求我已修改了这处语句,很奇怪,还是出现如下问题

1、执行语句时what is you favourite color? 输入“yellow” 确实需要按Enter回车二次才会执行;

2、执行语句what you name?输入“jake”按Enter回车一次可执行,但还是名字还是显示不了

在VS2008上代码也运行正常。

我想我是不是应该找台装有VC6的机器来试一试,不过这需要等待时间。

楼主:
回复 网友A:

版主,我把语句修改了一下,实现的功能是一样的,这样的方式就可执行,这个VC++6.0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望指教,如需我现在安装的VC6.0可以发个邮箱,给你也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版主,我把语句修改了一下,实现的功能是一样的,这样的方式就可执行,这个VC++6.0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望指教,如需我现在安装的VC6.0可以发个邮箱,给你也试试。

我个人认为是因为VC6的编译器不完全支持C99标准导致的。
在CodeBlocks下也不会有问题。

你不需要给我发VC6,需要等待装有旧款操作系统的PC来测试。

网友A:
造成问题的原因可能是cin接受了回车而没有接收后续的输入,可以在第二次getline前添加cin.clear()。

楼主:
回复 网友A:
版本,如此的话,以您的使用经验,对初学者学写C语句的话,建议用什么软件较为合适,谢谢您的专业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