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8-15):
问题是这样的,有两台空压机,需要一个电控箱,用PLC,编程,让两台机器能自动切换,当一台坏了的时候,另一台可以自动启动,然后整个状况可以连入电脑监控。
空压机连的是一个气体管路,连有电接点压力表,当压力下降到该启动的时候未启动证明机器有问题,就自动切换到另一台空压机启动。
要实现这么一个功能需要哪款PLC?然后编程接线什么的咋弄,请各位专家显身,解我一忧。

网友A:
闲着也是闲着,5000元接单,含图纸,程序

网友B:
提的问题不是很清楚,因为就这个问题,空压机做热备的核心目的应该是设备故障时能切换,并且保障出口供气尽可能的无扰动。那么假设是买好的成套空压机械设备,做工作切换,那么采用PLC和不采用PLC意义不大,机械切换也可以实现。因为这样无论怎么做,都会掉压,除非做缓冲罐保压。如果是设备可以改进,那么可以做泵热备,在其中一台泵掉压恢复不了时切换到另外一台泵。就像锅炉引风机热备一样,其中一台吹不了风,用另外一台赶紧顶上。或者平时两台半开,其中一台有问题,另外一台全开。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闲着也是闲着,5000元接单,含图纸,程序
炸出一个元老级别的美眉,又潜水2年了啊。给楼主指点几个思路呗

网友D:
很多plc都可以做
坏了的情况怎么让另外一台plc知道就可以了
再加上组态软件
有钱的话再加上远程模块,故障短信 微信报警。

网友A:
回复 网友C:
居然还记得美女头像。只是头像而已

网友E:
我用的西门子LOGO!费用1000元左右 最新款LOGO支持网页编辑 你只需要一根网线连接到公司网络 输入IP地址密码就可以登录控制他们

网友F:
如果不要做电脑监控的话就空压机自身功能就可以实现
就是两台机器的加载卸载压力设置的问题!要是只是避免一台机器故障,另一台机器自动启动。修改设置就可以了!
一分钱不用出!

网友G:
这个功能根本就不用PLC就可以实现吧,楼主的前提是用压力开关做检测,直接切入就可以实现,当然为了美观和多混点经费,可以考虑用个某美的一体机

网友H:
只是空压机切换不需要PLC,顶多加一个压力控制器,空压机自带的控制器如果有通讯功能,一样可以和电脑通讯。

网友I:
楼主这空压机是要买新机还是旧机改造,

网友J:
正在优化仪表风呢,我是在调压阀后加缓冲罐,2台空压机设置启动压力差来做主机和备机;避免现场仪表风压力波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