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8-15):
今天厂里一个翻板机构翻到80度以上伺服报警,电机掉使能然后翻板自由落体掉下来( 电机750W带减速机。完整动作:翻板水平放置,翻180度。)机械 电气工程师商量换减速机。本小白想问下大神们:小马拉大车也有个限制,它们之间计算工式怎么计算。

网友A:
不考虑摩擦损耗的情况下,减速比增大一倍转矩增大一倍,速比越大转矩越大,线性的。

网友B:
大概的估算就是电机功率*速比,比如750W电机,如果减速机速比是10输出就是7500W,如果速比20就是15000W。

楼主:
回复 网友B:
速比上限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速比上限呢
理想减速比=伺服马达转速/减速机出力轴转速。
应该更具你反转180需求的时间,电机的转速来确定合适的减速比

网友B:
回复 楼主:
前年有台60W的单相小电机弄了个10000比的,三级减速10*10*250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还有这种搞法?

楼主:
回复 网友C:
超过理想减速比会有什么负面效果。

网友D:
工厂的翻板机构很多都没有角度定位精准要求的,可以考虑用液压系统吧,简单便宜皮实

网友C:
引用 楼主:
超过理想减速比会有什么负面效果。
越大价格越贵把,伺服扭矩也要变大,然后本来电机转10圈减速机轴转一圈,减速比太大,电机转100圈你减速机才转1圈,你觉得还符合要求吗?电机转速是有上限的

网友E:
速比越大输出转速就越慢了

网友F:
变速箱的技术参数除了变比(传动比)还有转速范围和扭矩指标,它们也必须要与电机适配才行呢。如果电机过载运行了,说明出力能力不够,想增加驱动力,除了加大电机的驱动能力以外,还要看变速箱的输出转矩上限是否满足要求。

网友G:
力矩不够,平衡缸来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