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8-16):
因为工作的关系,会经常被问到“什么样的万用表好?”
对于这个问题,个人觉着,千好万好,首先还是要用表的人“好”,和人比,工具总是次要的~

但是再好的木匠也不能徒手工作,好用的工具还是必不可少的。比如fluke POLO系列万用表就是一件好用的工具。

依照个人的经验来说,一个好的万用表,应该具有的特质有:

1. 符合使用者的习惯,比如电气/电子工程师的操作习惯,有良好的操作体感(重心 握持 力度 反馈 直觉等)

2. 适合的量程、分辨率以及功能。

3. 【可靠】和【安全】

fluke的万用表最大的特色就是【可靠】和【安全】。没用使用过fluke万用表的用户可能很难体会到这两大特色。

而fluke POLO系列在功能量程和精度上,作出了很好的平衡。

(不好意思时间有限,容后再补吧)

楼主:
咦?不能补图…

尴尬了,看微信H5海报上时间是7月16到8月16,闹钟打在了昨晚,不知道现在补交还有没有效??…

再补点感受、故事:

感受:福禄克是标杆,很多设备的“工作参数值”经由福禄克的设备测量后,再写到手册上供实施维护人员参考。经年积累后,这些数值还会以“维修经验”,“最佳实践”出现在参考书、教学课本中。

故事:有一位山东的师傅,修制冷设备经常使用万用表。他使用过好多个其他各种牌子的数字万用表。工作中经常遇到测得的参数和手册值对不上;重复测量数值差别大;两个万用表测得的数值不一样等问题,十多年无解,外出身边必备个指针表用于“仲裁”… 很是苦恼。直到换了福禄克的万用表后,一切问题迎刃而解,“整个世界都清净了”,心情大好!

楼主:
感受:福禄克的操作手感很舒适。不论是外形、重心;刀盘的力度、换档反馈;支架的强度、磁性挂件的稳固,都很棒!

故事:国外万用表评测有几个关于操作手感的经典测试:

1. 把万用表平放在桌面,单手拨动刀盘,以表身不滑动,换挡利落为佳。

2. 把万用表支架打开,单手快速拨动刀盘,以表身不滑动,支架稳固、换挡利落为佳。

3. 单手握表,四指拿住表身的同时用拇指换档。

4. 试着把刀盘扭到两个档位标志中间的无效区域,以松手刀盘后自主滑动归位为佳;以卡死在无效区域并出现错误档位表现为差

结论基本都是“福禄克是最好的”

网友A:
应该是有效的,楼主特地为表做了件衣服,还是这福禄克本来就是这样子?若是,实在是有心,爱护有加!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老板褒奖!~(^з^)

楼主:
感受:福禄克的万用表与操作者之间有灵犀相通,完全贴合人的直觉。整个测量过程让人心情愉悦。

故事:
有几位电工师傅,选择了新上市的某品牌高分辨率 高精度万用表,该表分辨率达到近20000字,网上测评中直流电压精度可达 0.1%,看似远高于POLO表的水准,刚买下回家一测果真如此(误差在0.3% 以内),大家都很满意。
不过很快的,事情开始变得不对劲了,师傅们分分反馈表的速度不行,需要等很久才能读数,用在工作上能急死人… 到头来还是要用单位的15B+ 117c。新买的表只在网上发帖吹牛用用 其余时间放着吃灰。

感受:这样的故事在身边很常见,使用便携式万用表的测量,往往只是看个大概,看读数是否落在某个【范围区间】、看读数的变化【趋势】是否正常,所以【高分辨率】和【高精度】并没有什么直接的效益。

厂家利用这种做作的高分辨率和高精度,在拼命暗示“我具有良好的测量品质”,带有一定的欺骗性质。(直流超准意义不大,市面上很多表在测 500-1000Hz 50%占空比方波时,误差3%-5%,而说明书标称是1% 1kHz 真有效值,实际测量严重超差)

而读数不停变化(【跳数】),更是讨厌。一旦发生跳数,是无法第一时间确定【操作】【仪表】【待测源】三者中究竟是哪个是原因,只有等到表停稳才能读数,如果待测源时不时会变化(比如交流电),那用“不能及时停稳的表”来测量简直就是自虐。

楼主:
感受: 一些以福禄克为标杆,其他品牌表做得不太好的地方

1. 跨量程测量的线性精度

2. 背光等附加功能不好用,如:背光光源不加pwm/恒流处理,亮度不稳还浪费;背光开启时间太短 10几秒自动熄灭;背光通过长按hold键开启

3. 遇到相位不准的电压、电流,可能会无法读数(比如单片机靠nop指令延时来吧生成的 pwm信号电压)

4. 缺档,比如6000字表有10A档没有6A档

5. 内部测量电路参数比较差,比如测stm32 用的 LSE晶振频率,cpu对这个晶振比较挑,要求电容是6pF级别的(一般晶振几十pF),太高不起振,POLO没问题,其他很多表有问题。还有低频,比如几Hz的低频,很多表要么测不出要么一直变,POLO测,完美

7. 保护不到位,熔断器(保险管)耐压不足,瞬时熔断电流容量太低,容易造成次生灾害,伤害操作者或电气线路上的设备。很多档位上有“保护短板”,比如频率档多标60Vrms (有的甚至低至10V),操作时容易出错,费心思…

8 保护能力不足,虽然250V全档位保护已蔚然成风,不过和国外测评的 福禄克的10x系列保守全档位5kV 最高 12kV;POLO系列保守4kV 最高 8kV 耐冲击相比 还是差得太远。

9 元件太廉价 耐久不行,用着难受。如:拨盘开关不镀金;eeprom容易掉程序;屏幕可视角度差,对比度不好;表笔线容易坏等

网友B:
补几张照片,图1、4、5是关于工控和情感的内容2、3是表。(这台POLO表用得不多,如果有兴趣的话,还可以补故事和图)

网友B:
带口罩显得年轻…再补一张露脸的

网友B:
有一种情感,是懵懂青涩时的幽幽爱慕,是拼搏奋起时的携手并肩,是艰难困苦前的坚强依靠,是平淡朴实中的默默相随,是暮然回首后的对视一笑,是岁月蹉跎下的一抹亮彩,是好友之间的信任与欣赏,是和福禄克POLO万用表之间不离不弃的牵绊。
还记得那年,坐在28自行车的大杠上,和老爸一起,购买第一台万用表时的情景。
柜台里陈列着琳琅满目的工仪量具,厚厚的玻璃上,好奇心旺盛的小小少年紧张兴奋的神情清晰可见。
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即便是现在看起来稀松寻常的指针式万用表,也是天价的稀罕物。动辄上百的万用表,可是相当于普通家庭几个月的工资收入呀。即便作为生日祝福和考试成绩优异的双重奖励,还是显得那么奢侈。现在回想起来,除了感谢父母对孩子无私的爱之外,《少年科学画报》的安利着实功不可没( ′▽`)

【下一层 10楼 是旧(弃)稿,管理员大佬若是看到这里,麻烦您帮删除一下,谢谢】

楼主:
有一种情感,是青涩懵懂间的青睐爱慕,是拼搏奋起时的携手并肩,是艰难困苦前的坚强依靠,是平淡朴实中的默默守护,是暮然回首后的对视一笑,是岁月蹉跎下的一抹亮彩,是好友之间的信任与欣赏,是和福禄克POLO万用表之间不离不弃的牵绊。

还记得那年,坐在28自行车的大杠上,和老爸一起,购买第一台万用表时的情景。
柜台里陈列着琳琅满目的工仪量具,厚厚的玻璃上,好奇心旺盛的小小少年紧张兴奋的神情清晰可见。
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即便是现在看起来稀松寻常的指针式万用表,也是天价的稀罕物。动辄上百的万用表,可是相当于普通家庭几个月的工资收入呀。即便作为生日祝福和考试成绩优异的双重奖励,还是显得那么奢侈。现在回想起来,除了感谢父母对孩子无私的爱之外,《少年科学画报》的安利着实功不可没(? ̄? ??  ̄??)…

网友B:
这张剃了胡子的照片看起来齐整利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