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8-16):
本人对PLC只是知道,真的不懂,昨天维修一个坑下加油站送电即工作的故障,无任何资料,只是这里说明下个人判断与疑惑,如有不清楚地方请各位师傅多多指正!

设计理念应该是车辆来加油,电脑端插油卡,输入车号与油量,点击加油,按钮端即可加油。

报过的故障是合上开关就加油,即目前的状态。检查按钮线路有短路,恢复后按钮可加油,但不需要电脑端控制,应该PLC端也有故障。

我主要的疑惑在控制方式:白色开关过来电压(对地)分别为220,220,12V,其中一路220与12V与接触器380V的线圈相连,但就是这种情况下,还能控制接触器工作与电机的运转。

这类控制方式我没有接触过,不明所以!网上也找不到太清楚的资料!请各位师傅指教一二,非常感谢!

网友A:
PLC这种东西故障恢复后,最好断电重启下。220的线圈12v什么意思?

网友B:
看得不是很明白
加油启动按钮和插卡输入应该是两个条件
看看启动输入和输出控制线路吧!

网友C:
我没有看错的话,PLC反着装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线圈是380的,但过来的两路电,对地一个220V,一个12V.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的,现在插卡条件不需要了,主要我不理解控制电压是如果工作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共4台泵,只一台不正常,其它正常的.

网友D:
4台泵用一个PLC?

网友E:
这种问题,现场要先测绘出线路图,要不然很难分析,线号还在,相对容易多了。

楼主:
问题解决了,第二次去,电源又正常了,测是220V的.并且是到断电器的线短路所导致的,换线后就正常了

网友F(2018-11-12):
我想问一下为什么把plc装个反的,这是几个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