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张工程图识读

楼主(2018-08-16):
1. 镀硬铬直线光轴。 这个工艺有知道的给形象的讲一下吧,是增加硬度的表面处理对吗? 一般什么情况下需要给零件镀铬呢?
2、这个焊接符号表示不解。
3. 这个垂直度如何确定的呢? 大家出工程图时,这个垂直度,平行度的值怎么确定的? 我看好像都是0.05左右,这里来个0.025 。 实际中你设计时如何确定这个垂直度数值呢?      还有一个这个垂直度如何测量检查呢?
4.1 技术要求里,焊前开坡口,你不写,难道加工商焊接不知道开坡口?
4.2 底板调质HB220-HB250。  什么时候用到调质呢?  调质的HB220是参考什么来制定的呢?
4.3 底板镀镍防锈处理。 为什么镀镍,不可以镀锌吗?
5. 我觉得这个零件完全没必要用焊接件,直接做成一个零件机加工是否更好一点呢?

对于图2:零件回火去应力,  有这些实战经验的朋友请介绍一下。

对于图3:  淬火,这个是一个垫片零件。 能否讲一下淬火这个工艺,以及适用范围

 手册查来终觉浅, 百度出来个别术语,还是不解,有实战经验的朋友请给解释下上述问题,谢谢了

网友A:
1、表面镀硬铬:可以提高零件的表面硬度,表面粗糙度,提高抗磨性能。
2、表示K型焊接符号。
3、垂直度当然是根据设备设计精度,速度等来决定啊,这个零件要求较高。
4.1、技术要求不写开破开,那我作为加工方为什么要增加工序呢?增加工序是要增加成本的。
4.2、代表布氏硬度220-250之间。
4.3、单纯对于防锈来说,当然可以镀锌,发蓝也是可以的,甚至喷漆都行,但是处理后表面效果是不一样的。
5、如果是不用组焊件,而是用一个95X60的大方块料,用去除方式加工成型,那要浪费多少加工时间?浪费多少材料?
6、零件组焊后内部会用各个方向的应力,零件易变性,不稳定,做回火处理后应力消失,零件更加稳定。
7、零件淬火后硬度更高,耐磨,但是容易变脆。

网友B:
个人建议如果以上问题你都不明白的话,对于机械图纸都没有入门,所以楼上老师所言你也不一定完全能听懂,建议买一本机械设计看看,就是那种讲得很笼通但是覆盖面很广的那种.

网友C:
楼主问题比较细,实话说吧,其实很多答案就在机械加工工艺手册里面,有时间多看看那几本机械手册吧

网友D:
图1是要求轴和底板的垂直度,加工工艺:
1.采用镀铬光轴,(镀铬光轴是标准件,不要你去加工的),车床加工好这个轴的焊接轴位;(在加工这个轴台阶位时必须打表,保证轴跳动值小于0.01mm.)
2.加工所有的底板孔;
3.焊接;
4.夹住轴,以轴为基准车平底板,并保证底板的百度公差;
5.以底板基准面,磨加工轴端面,保证75-/+0.02高度公差。

图2.本零件为焊接件,所有焊接件都会用应力变形。回火是消除焊接应力。回火温度一般是加热到400度左右,然后自然的冷却。

图3.垫片材料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了,如果是一般45钢,淬火到HRC45~50度,有点难了。如果只是一个垫片,这个工艺设计上有问题。按这个硬度,你这个零件不是一个垫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