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柜子试验电压的问题

楼主(2018-08-16):
楼主查找的柜子试验的标准,12kV的柜体,试验时的标准,通用值和隔离断口一般分别是42kV和48kV,那斜杠后面的30和36是啥意思呢?
搞不懂啊!
有没有对柜子试验比较了解的,麻烦指点一二呀!

网友A:
注2里不是写了是中性点接地系统使用数值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中性点接不接地,试验电压差这么大呀!

网友B:
注意仔细查看说明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