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台工程图识读

楼主(2018-08-16):
1. 实际测量时,如何去寻找中心线测量1700?
  实际测量时 孔中心距760 这个尺寸如何测量?
2.  基准面的平面度为0.05,如何测量呢?  平面度0.05 这个值
   设计者根据什么确定的呢? 估计,计算,查手册。 手册上好像没有吧。
   平面度0.05 和0.02, 0.2 实际有多大区别呢?
   对基准面A的平行度0.06 如何测量呢?  平行度0.05 这个值
    设计者根据什么确定的呢?
    平行度0.05 和0.02, 0.2 实际有多大区别呢?
3.1 技术要求里: 除上平面为304外其余为Q345. 怎么理解呢? 304
   和Q345区别在哪里? 为什么上平面为304其余的用345呢?
3.2 技术要求里: 焊后去应力退火。 为什么? 如何退?
   退火 回火 调质 这些概念始终记不住,有高手搞过这些吗?
3.3   表面处理: 红色防锈底漆+耐高温面漆,除安装面外。   为什么?
    为什么安装面不涂呢? 如果安装面不涂,那要做什么表面处理呢?

网友A:
机械专业人员

网友B:
看图纸和材料,可能是什么压机类或者承受什么重压力的台面板。Q345为屈服钢,抗压力类材料。304为不锈钢,全称SUS304,多用于食品类机械,一般锈蚀比较严重的,也多采用304.有些厨具能生锈,实际上就是用的201,价格也就相对来说低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