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8-16):
1.350这个尺寸怎么检验? 工厂用什么量具测量出来孔中心到孔中心的距离?
2. 2处的垂直度怎么测量? 0.05 有什么标准或经验吗? 设计的的时候怎么确定这个值的?
    让你设计这个管子,你怎么确定垂直度的值是0.05? 靠估计还是靠计算?
3. 3处的平行度怎么测量? 0.05 有什么标准或经验吗? 设计的的时候怎么确定这个值的?
4. 焊接工具指什么?

网友A:
楼主是专业的机械设计吧,问的问题都很细致。表示持续关注,期待坛友作答。

网友B:
4,就是指治具,焊接时定位的

网友C:
1.350这个尺寸怎么检验? 工厂用什么量具测量出来孔中心到孔中心的距离?
 游标卡尺搞定

2. 2处的垂直度怎么测量? 0.05 有什么标准或经验吗? 设计的的时候怎么确定这个值的?
   让你设计这个管子,你怎么确定垂直度的值是0.05? 靠估计还是靠计算?
  垂直度或者平行度0.05这个应该是该设计图的标准,这种是有相关标准的!

3. 3处的平行度怎么测量? 0.05 有什么标准或经验吗? 设计的的时候怎么确定这个值的?
   测3处管壁值,最大值减最小值就得出平行度。激光干涉仪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4. 焊接工具指什么?
   精度要求很高的都是有专业焊台加自动焊接

网友D:
350这个尺寸并没有标注公差,说明精度要求不高。
垂直度可以用直角尺、平尺或刀口尺配合塞尺检测,塞尺最大可以塞进多少,就是多少精度

网友E:
呵呵,在工厂做是用工装夹具的,先做好工装的,这个小工件根本没难度

网友E: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楼主的设计干嘛要这么急的转弯头,这个可是管道设计中的最优先考虑避免的,如果弯头弧度许可,我们一般用大半径的转弯模式

网友F:
我们直接相贯线切割下来,做好工装焊接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们直接相贯线切割下来,做好工装焊接
这个最直接,
就是不知能不能满足工艺的要求

网友F:
回复 网友G:
这个没问题,效果相当好

网友H:
焊接件这个垂直度跟平行度公差要求很高了

网友I:
这个是什么材料的?靠焊接要保证这个形位公差纯粹是扯淡。

网友D:
回复 网友I:
设计归设计,要认真你就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