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8-16):
各位好,请教个问题,我的康奈视相机,用几天以后,为什么会在中间出现一道细线。第一个相机用了三年也没有问题,现在连续换了两个都是这样,用几天就会出现。工作环境是:和一个基恩士的激光打码机在一起,有吸尘器和镜头保护罩。谢谢!

网友A:
是不是激光打码机的的激光打在工件上反光  把感光芯片打坏了

网友A:
我们公司之前的镭雕机就出过类似的问题,不过更加严重,直接整个芯片都打坏了

楼主:
我这个相机和激光机是垂直安装的,是从同一位置向下照的。

网友A:
回复 楼主:
垂直安装是存在风险的,可能是你们激光功率小,所以只坏了一条。我们用的绿激光,功率很大,直接就打坏了。

网友A:
CCD这种东西很很娇贵的,你可以试着往这个方向找找问题,会不会是这个原因

网友B:
激光防护很重要啊,将激光工位和检测工位分开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