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功率测试

楼主(2018-08-16):
三相三线测功率为什么无功会比视在大

楼主:
照片有点糊,无功-343视在334

网友A:
传感器计量误差或者是坏了。

网友B:
你有疑问的那一列上面标的是∑ A(SVSA),并不是单个的无功和视在。从前2项倒推数据,这个应该是前3个数据求和后的平均值,但是第3项开始又不符合这个规律了。不知道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C:
我们公司现在就是无功很高!
究其原因就是现场的设备(电机)效率低下所致。

楼主:
有功和无功是前两项和,但是视在就是最后一列1.732*UI

网友B:
回复 楼主:
视在功率不符合,334.232/1.732=192.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