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8-16):
机型为:麦格米特MV300G/4T3.7
故障现象:外部端子控制的时候正转端子接通可以正转,反转端子接通还是正转,并未禁止反转设置,重新定义端子功能为正反转点动后,两个端子均能实现正反转点动功能,由此证明端子并未损坏,用面板控制的时候运行也是无论设置方向如何只有一个转向,但是方向设置后点动方向却跟着变化,请各位老大帮助!!

楼主:
我怀疑这是专用机型但是工厂电工说以前有正反转。

网友A:
是不是一个设的运行/停止,另一个设的正/反转;
如果是这样设就要二个端子都接通才反转的;

网友B:
恢复出厂重新设定

网友C:
建议你把点动功能端口正反转那里设置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仔细确认过 端子设置和接线吻合。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试过 无效

楼主:
回复 网友C:
点动可以正反转,运行不行1·

网友A:
二个端子同时接通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