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重式抱夹

楼主(2018-08-16):
这种自重式抱夹哪位做过吗,不大清楚是如何工作的,主要是怎样抱砖和放砖呢。
我的理解是应当有一个锁止机构,类似单按钮启停的功能,落下一次可以夹砖,再落下一次放砖,哪位指点一下。

网友A:
没你想的那么复杂,应该是有个机械结构,吊起来夹住,放下去就放松而已了

网友B:
人造英石的吊装机械夹就是一个机械夹紧装置,靠的石板的自重,板越重,越夹紧,和板接触面有硅胶板增加摩擦力

网友C:
重物越重,夹的越紧,将重物放到地面上后夹子自己就松了,纯机械结构

网友D:
现场看一下比较清楚,
没想明白刚开始夹的时候怎么使上力的。

网友E:
这个夹子中间有一个让夹具处于打开状态或夹紧状态的机械机构,夹子落到物体上面碰一下,机构旋转90度,让夹具处于打开状态,松开重物;吊下一个重物时,夹具落到重物上面,碰一下,机构再转90度,夹具处于夹紧状态,如此循环就可以不断的吊运重物了。这个机构没有动力,是靠碰撞和重力作用来完成动作的,我以前画过这样的机构,内部有一套凸轮机构。有一种圆珠笔,按一下笔头伸出来,再按一下笔头收回去,也是这种机构。如果没有这种机构是无法松开所吊重物的。

网友F:
看图片应该是机械式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对的,就是这个意思,您能给个示意图吗,想不好是什么形式。

网友G:
这个原理和很简单呀,你可以把它看成一把钢丝钳原理是一样的。

网友H:
这么样的一张图,一上拉,下面就夹起来

楼主:
回复 网友F:
对的,这种抱夹有液压的,而图中是自重式的,越重夹得越紧。

网友I:
去参考下夹砖器。原理应当差不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去参考下夹砖器。原理应当差不多的。
不一样的,夹砖器是用手和弹簧控制分合的,而自重式抱夹是有机械控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夹子中间有一个让夹具处于打开状态或夹紧状态的机械机构,夹子落到物体上面碰一下,机构旋转90度,让夹具处于打开状态,松开重物;吊下一个重物时,夹具落到重物上面,碰一下,机构再转90度,夹具处于夹紧状态,如此循环就可以不断的吊运重物了。这个机构没有动力,是靠碰撞和重力作用来完成动作的,我以前画过这样的机构,内部有一套凸轮机构。有一种圆珠笔,按一下笔头伸出来,再按一下笔头收回去,也是这种机构。如果没有这种机构是无法松开所吊重物的。
我看到这种机构也是想起来圆珠笔的动作,还有单按钮启停电路。

网友E:
   这是装配图

网友J:
所以,此楼问题也很说明机械设计的水平如果很高,很巧妙的话,电控方式就会省大事了。这种自重式的夹子,多巧妙呀,简单,可行,皮实耐用,成本低少花钱。

点赞。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是装配图
太感谢了,不过您能否再传一张,图中很多地方看不太清,俯视图也看不全。
多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是装配图
这个机构是顶起转动π/4,落下再转π/4,每次转90度吗?

网友E:
   是的,上、下两半组成沟槽,其实很简单,但是让人自己捉摸起来就难了。俯视图没有你要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的,上、下两半组成沟槽,其实很简单,但是让人自己捉摸起来就难了。俯视图没有你要的东西。
是啊,我弄碎了一个圆珠笔看了看,倒是明白怎么动作,不过就是想不出来怎么移植过来,看了您的图纸之后才恍然大悟,太感谢您了。

网友K:
自重式夹具主要是夹爪的摩擦力需要大,否则出现滑动货物一下子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自重式夹具主要是夹爪的摩擦力需要大,否则出现滑动货物一下子掉了
是的,看上面有很宽很厚的橡胶板。

网友E:
回复 网友K:
    对于表面不怕损伤的物体,夹具上安有数个高硬度顶尖;对于表面需要保护的物体,夹具上可安装橡胶条。采取防脱落措施后一般情况重物是不易滑脱的,因为其联杆结构的受力情况是重物越重,夹持力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