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8-16):
我用威纶通EBpro软件在线模拟,与欧姆龙CP1E-NA20DT-DPLC通讯连接,连接上了。也能操作,但是老闪烁PLC no response,是什么问题,怎么解决,哪位大神给指点一下

网友A:
那还是没有通讯正常了。

网友A:
一般是端口之类的设置不对

网友B:
建议把通讯的速率降低试一下

楼主:
已经搞好了

网友C:
回复 楼主:
搞好了是什么问题,楼主用什么办法解决的呢?

楼主:
重复发送命令设置成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