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8-16):
同行的师傅们,你们都用什么样的焊锡丝,在拆原装模块时很容易就拆下来,拆换过的就不容易拆,

网友A:
我一直用友邦

网友B:
熔点不同,原装的机器焊,很多用低温锡丝,这样低温焊接时可以保证元件质量变化不大,
举例说,较为突出的是电解电容,焊接的高温不至于把电解电容损坏,但会让其寿命有所变化。
哦,我说的是回流焊,波峰焊又不一样。
话题变了样,说低温锡丝,就是含铅高的那个,无铅的好像要含银高的,
其实用得不多,含什么无所谓,购买时注意熔点温度行了。

网友C:
注意纯度,价格别买太低的;

网友D:
我们用的住友的
价格不便宜
但是用着还是和不错的!

网友E:
这个光看是看不出的,上络铁才能明白的,不要选偏宜的就行,

网友F:
上次看到有人换32脚的IC,几秒钟很容易就搞下来了

网友G:
电烙铁焊接就用内含松香的低温型,风焊也可以,但要注意焊嘴不能太过靠近焊盘

网友H:
内部含松香的华港焊丝,一直用

网友I:
在工厂用过一种不错的,云锡牌,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

网友J:
一般淘宝价格销高点的,月销量多些的

网友K:
对,一直用含松香的,一般看个人习惯,不看牌子!

网友L:
我一直用的嘉田焊锡,感觉很好焊,流动性不错,焊点也很亮

网友M:
焊锡丝牌子不重要,关键要好用。个人推荐使用含松香的、熔点低的焊锡丝。

网友N:
我用友邦的  一直用的这个牌子

网友O:
我们这里一直用明仕逹,感觉一般般

网友P:
含松香的就可以,拆芯片脚多的都是用风枪吹的

网友Q:
回复 网友I:
用松田,

网友R:
不用无铅。

网友S(2018-09-21):
使用64%和60%的含铅量焊锡还是有区别的,温度调200多度,直接焊接。

网友T:
我再单位里用的是云锡,还不错!

网友U:
胶州墨河C型活性焊锡丝,小件Φ0.6mm,大件1.0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