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8-16):
如何测量读取K型传感器温度,如何编程,不胜感激

网友A:
RTD转换我是用的这种方式,K型热电偶没用过,看有些介绍读数也是除以10,那样的话这个例子可以直接用,试一下看看吧,至于接线,手册上有图例。

网友B:
读数值除以10就可以了

网友C:
温度模块读出的数值单位是0.1度,所以X0.1就是温度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