蓄电池外电路铜牌导线断路器选择

楼主(2018-08-16):
一直提示字数太长,只能以图片形式上传

网友A:
实物图片发一个。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实物,现在在设计阶段,领导要求这么做

楼主:
大家是否可以给点意见,不胜感激了

网友B:
我觉得怪怪的,直流电路的断路器?用交流的断路器?行吗?这是第一;
第二,为什么搞这么大容量的直流开关呢?都是并联电机集中管理?为什么不把他们分开呢?每个电机一个,这样反倒会容易些吧?
总之,如果是我,我不会这么干的。那个开关是做啥用的?目的是什么?给电机上电用?鼓掌的时候跳?还是不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