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8-17):
 我现在的职业是专职搞配电箱维修的电工,曾经在工厂搞过综合维修电工,成套厂搞过售后、设计,安装公司搞过工装。2000年出来到现在差不多快20年的打工经历,我觉得应该自己做点什么了,想来想去决定搞搞维修电工是自己最擅长的,毕竟搞了快十五年的配电箱设计,搞维修的话不会那么累,现在我把一些工作中遇到的一些有点意思的经过写来给大家看看,你们以后遇到这样的问题可以少走弯路。

第一例维修故事1楼,第二例维修故事21楼

第一例维修
  一排灌站管理员反应:有4台110KW软起动排水泵控制柜,4台软起动柜依次起动后,任意停掉其中一台泵,过几分钟再起动,有时候可以起动起来,有时候起动不起来,有时候连另外三台软起动柜也会停机,他们曾叫水泵控制柜的厂家和配电柜的厂家来看过,都说他们的柜子没问题。通过各方面的朋友联系到我,要我去检测看看。

 按预约时间下午13:30到达现场了解到:排灌站有一台专用的800KVA变压器,并配有300KVAR的无功补偿控制柜,馈线柜两台,内配四只断路器分别接到现场4台110KW软起动排水泵控制柜,现场有两台功率为7.5KW的行车及照明等负荷。按之前客户描述的操作给我看,依次起动4台完毕运行了几分钟后停掉第一台启动的水泵,过了一分钟左右再次起动第一台,按下起动按钮后过了两秒钟左右突然停了,另外三台水泵也停掉了。在四台水泵起动期间查看电压表压降在允许范围内(电压表降至390V),不存在欠压的问题。打开柜门再起动一台,过了两秒发现柜内一个相序继电器指示灯闪了一下,然后就停了下来,原来是相序继电器动作造成停机的。想了想百思不得其解,电压正常,又不缺相,是什么原因造成相序继电器动作的呢。

 在泵房看不出什么名堂,就来到配电房这边看看,电压400零几伏正常,功率因数滞后0.95正常,唉!不知道何解,只好叫操作人员去泵房再操作一遍,我在配电房看着,四台110KW水泵依次起动后,全部电容投入功率因数表显示滞后0.85左右,过了几分钟,停一台后功率因数表显示滞后0.95左右,我打电话叫操作人员起动停掉的那台泵看看,随着指针式电压表的晃动一下,竟然起动起来了,电流表显示额定电流约200A。奇怪了,这次竟然没有停机。
实在想不通啊,两次操作,竟然碰到了他们反应的现象:(有时可以起动,有时起动不起来),熟话说事不过三,再来一次。再打电话给操作人员叫他停掉两台水泵看看,我死死的盯着配电柜门 的仪表,停一台后功率因数表显示滞后0.95左右,再停一台后功率因数表显示超前0.85左右,过了一分钟左右功率因数表显示超前0.95左右,我叫操作人员起动一台看看,随着电压表的指针向左边晃动一下,电流表向右晃到底两三秒后突然四台泵都停了,功率因数表显示超前0.55,我叫操作人员起动最先起动的其中一台看看,随着电压表的指针向左边晃动一下,电流表向右晃到底两三秒后就停掉了。

 原来是功率因数作怪,功率因数超前时投入水泵运行会产生涌流使相序继电器误动作,后来我又继续试验了几次,只要等到电容切除后,功率因数不超前了再投入水泵运行都可以起动起来。

 后来的解决方案是叫客户停机切换的时候必须等到电容柜投入的电容器切除下来,功率因数不超前再投入机组,因为电容柜的无功补偿控制器投切有个延时的时间,单次停机的设备容量又大,一台400KW的水泵无功补偿容量差不多要60KVAR,电容柜的分步容量是30KAVR,停一台水泵那就要分两次切除电容器,时间就长了,操作人员切换水泵的间隔如果少于无功补偿控制器两次切除的时间就会无功补偿过补,投入水泵运行就会产生涌流使相序继电器动作而停机。
  为什么水泵控制柜的厂家和配电柜的厂家来看过都查不出什么原因了,欢迎大家积极发表自己的看法交流,有在苏州工作的朋友加个好友

网友A:
只看图了,蓝字看不习惯。

网友B:
电容柜用木箱厉害了

网友C:
用木箱的好多年都没看见了.

网友D:
回复 网友C: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55051
前段时间我在论坛里见过这个木箱子的图,一模一样的。

楼主的重点是蹲点查找,发现电压正常不缺相,如果功率因数超前时投入水泵运行,会产生涌流使相序继电器误动作导致故障发生。

网友E:
因为功率因素的变化导致相序继电器动作的情况很奇怪,楼主的案例值得学习。

但话说回来,
1)按照楼主说的应该是出现过补的情况了吧,否则功率因数为什么会超前?
2)这个330KVAR的补偿也可以算是集中补偿了,但应该没有设置分组投切吧?否则应该不出现这情况,毕竟对于4台110KW水泵而言,如果一次投切就要用到330KVAR,这补偿是不是有点大了啊?或者我认为水泵的功率因素是不是偏低了?

网友F:
实木柜子很贵吧?

网友G:
学习了,功率因数的问题引起这样的故障真是第一次听到。
那个木质的配电柜,重大隐患。

网友H:
没有说是怎样排除故障的啊。
具体点。实际操作。

网友I:
相序继电器用于控制主回路么?相序保护屏蔽掉问题就解决了,是吗。感谢分享

网友J:
电容柜是不是衣柜改造的呀?

网友K:
从图片中看 出来楼主的发展之路,能收集这么多图,看来楼主是个细心的工控男

网友L:
正如电工班长所言,第一次听说这种故障。

楼主:
回复 网友D:
木箱的电容柜是前段时间在论坛上下载的,我现在删除了,其他的图片都是我自己拍的,有几张图片的柜子还是我自己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字的颜色改过来了,有空可以看看

网友M:
我没看明白楼主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
电容不是自动控制?
怎么会跑超前?因为补偿没有来得及退出导致过补偿?

网友N:
关开泵的时间间隔短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字的颜色改过来了,有空可以看看
看了,这故障确实少碰到。

网友O:
我也做成套,现在找个单位干工地了,还是习惯做自己擅长的事情。

网友P:
这个问题确实够“刁”,很难查,对相序继电器的动作原因没看明白。

网友Q:
相序继电器从电路原理上来说,检测的是电压相位,即使电容柜再过补偿,也不致于导致电压相位变化。

可能是这个相序继电器的抗干扰能力不好

楼主:
第二例维修
一公寓物业经理反应:配电房框架断路器不定期跳闸,怀疑线路有绝缘不行,需要我们派电工带摇表等工具去检测。
按预约时间中午12:10到达现场,经现场物业电工描述:配电房一框架断路器去年就开始出现跳闸现象,一直到现在不定期出现跳闸,有时候再合闸可以运行,有时候需要两次合闸才可以,他们物业电工怀疑是末端有接地漏电,后来末端2P小型断路器全部换成漏电断路器,但负载末端不跳,还是跳配电房框架断路器,一直查不出原因,持着能用的心态拖到现在。

 我查了一下框架断路器的故障记录,但已经被物业电工清零了,物业电工说已经咨询过断路器厂家是报的短路跳闸故障。按预约时间12:30 停电开始检查:打开配电柜后门看到是并接两根4+1的电缆连接出去,到了电缆末端看到是两根电缆并接到密集母线上,母线上接有三个插接箱,首先拆开插接箱,断开末端线路。再拆了电缆到密集母线的连接,测量密集母线的相与相,相与地之间的绝缘一切正常。再测电缆的相与相,相与地之间的绝缘,相与相之间正常,6根相线其中C相两根,A、B相其中一根对地绝缘为零,用万用表电阻通断档测量是通的,A、B相两根电缆之间不通。
所以判断电缆因绝缘降低引起发热至短路炸断,炸断后相间隔开又可以送电,过段时间因潮湿绝缘降低又短路引起不固定时间跳闸。

网友R:
不错的维修经验,谢谢分享。我想问下楼主第一例楼主是怎么收费的,我也经常给厂子排除下电气故障。但像倒一那样没换件也没修改参数很不好收费

楼主:
回复 网友R:
一般经几手的活我们会收高一点,去之前他都说了找了几帮人都不知道怎么回事,虽然没有换什么收他两千块不算贵。想想一个公司养一个工程师起码一万起步,加上吃、住、社保、利润等,外出维修1000起步,加上差旅等等这些都要考虑进去。

网友S:
很好的经验帖子,第二例是不是还有后续的排故,找到短路点,是维修还是更换呢。

网友I:
引用 楼主:
第二例维修
一公寓物业经理反应:配电房框架断路器不定期跳闸,怀疑线路有绝缘不行,需要我们派电工带摇表等工具去检测。
按预约时间中午12:10到达现场,经现场物业电工描述:配电房一框架断路器去年就开始出现跳闸现象,一直到现在不定期出现跳闸,有时候再合闸可以运行,有时候需要两次合闸才可以,他们物业电工怀疑是末端有接地漏电,后来末端2P小型断路器全部换成漏电断路器,但负载末端不跳,还是跳配电房框架断路器,一直查不出原因,持着能用的心态拖到现在。

 我查了一下框架断路器的故障记录,但已经被物业电工清零了,物业电工说已经咨询过断路器厂家是报的短路跳闸故障。按预约时间12:30 停电开始检查:打开配电柜后门看到是并接两根4+1的电缆连接出去,到了电缆末端看到是两根电缆并接到密集母线上,母线上接有三个插接箱,首先拆开插接箱,断开末端线路。再拆了电缆到密集母线的连接,测量密集母线的相与相,相与地之间的绝缘一切正常。再测电缆的相与相,相与地之间的绝缘,相与相之间正常,6根相线其中C相两根,A、B相其中一根对地绝缘为零,用万用表电阻通断档测量是通的,A、B相两根电缆之间不通。
所以判断电缆因绝缘降低引起发热至短路炸断,炸断后相间隔开又可以送电,过段时间因潮湿绝缘降低又短路引起不固定时间跳闸。
有理有据,分析的很好,赞一个

网友T:
第2例 楼主怎么解决 还是有物业自己解决啊

网友U:
回复 网友E:
我也觉得是电容组过大了,工程经验是总功率30%补偿容量

网友E:
引用 网友U:
我也觉得是电容组过大了,工程经验是总功率30%补偿容量

这个“30%”的经验一般都是可行的,但主要依赖于设备的负载率以及功率因数,常规负载率基于70-80%左右而来的,如果设备长期工作在半功率情况下,这个30%补偿量也未必够。

楼主:
回复 网友S:
后续的事情是物业公司找合作的单位做了

网友V:
感谢分享,很不错的经验

网友W:
涨知识了,第一次听说功率因素会影响相序继电器,感谢楼主学习了。

网友X:
第一例是超前补偿引起的干扰,使相序器保护了

楼主:
第三例维修
一公司值班电工反应:发电机转速显示异常

按预约时间到达该公司发电机现场,查看发电机型号为RC-500GFZQ,控制器屏幕型号为2005-RC,起动发电机后转速在1500转至3012转之间波动,转速传感器输入信号稳定在10.54V至10.55V之间,发电机输出频率显示在50.0HZ至50.1HZ之间,发电机输出电压A相显示394V,B相显示391V,C相显示394V。发电机铭牌标示的额定转速为1500转,额定频率为50HZ,额定电压为400V,发电机声音正常。
经检测数据综合分析是发电机控制屏损坏致转速显示异常。

楼主:
这几天在搞点安装的活,不更新贴子要沉了。

网友Y:
引用 网友Q:
相序继电器从电路原理上来说,检测的是电压相位,即使电容柜再过补偿,也不致于导致电压相位变化。

可能是这个相序继电器的抗干扰能力不好
从原理上讲恰恰有可能,一般情况功率因数是滞后的或者为1,估计相序继电器的设计者也就考虑了这两种情况,因此在超前即过补偿情况下,电压再低一点就动作了。
但是,电机起动时功率因数很低,应该能使超前变为滞后,因此也有可能是软起动器的高次谐波干扰等多种因素的结果。

网友Y:
排灌站的电容补偿应根据每台电机所需的补偿量,把补偿电容分配到每台电机,使电容与电机同时投切,既避免了上述问题,又简化了补偿电容的控制过程,还能降成本。

楼主(2020-04-14):
苏州我又回来了,以吴江八坼为根据地向周边发展,以后继续发一些维修类的帖子,希望各位朋友多多关注,有附近配电箱维修改造,工厂维修类活帮忙介绍

网友D:
回复 楼主:
欢迎更新

楼主(2020-07-14):
时间一晃三个月就过去了,疫情期间好难找活啊

楼主(2021-03-09):
不知不觉鼠年过去了,牛年来临,疫情不在那么严峻,希望今年有个好的发展。
本人在苏州承接如下电工方面的业务,有这方面的活联系我啊,有同行也加我啊,多个朋友多条路。
1、配电房项目:变压器预防性试验,配电柜维修、保养、增容、改造,电容柜维修。
2、控制箱维修:风机控制箱,恒压供水控制箱,消防泵控制箱。
3、苏州、吴江范围内的工厂兼职电工,突发停电抢修。
4、配电成套厂的兼职设计、调试、售后等。

楼主(2021-11-24):
最近都在搞安装,乱七八糟的东西太多了,车子空间太小了

网友Z:
你这车里可够乱的了 我主要做维修 一个整理箱装常用备件 一个工具箱就搞定了

网友AA(2022-01-15):
第一个故障,屏蔽掉相序保护,一般接好线后相许不会动的,何必如此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A:
第一个故障,屏蔽掉相序保护,一般接好线后相许不会动的,何必如此麻烦
当时也是这样处理给他们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