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散热问题

楼主(2018-08-17):
今天晚上到车间巡检,习惯性的打开电柜检查电路,发现一台160KW安川变频器温度较高,习惯性的把手放在出风口试风。结果一点热风也没有,赶紧拿来一台临时轴流风机放在出风口散热。幸亏发现及时,要不然温度过高肯定会故障停机。

网友A:
    这就是设备定人、定机、定时巡检的必要性。

网友B:
有的变频器会报警的。

网友C:
说明楼主巡查到位了

网友D:
变频器的散热有问题,不仅仅是容易故障停车,IGBT功率器件会有危险的,弄不好会炸。因为IGBT模块不怕电流短路,就怕过热,过载。因为此时的模块只能靠外部的保护了,自身的保护只有短路保护。

网友E:
看来楼主经验挺丰富,没有经验的人是不会把手放在变频器上边试有没有风的。

楼主:
所以,设备巡检到位可以直接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网友F:
安川的温度过高应当会报警OH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F:
安川的温度过高应当会报警OH的呀;
还没有达到那个极限温度,所以没有停机。

网友G:
检查到位啊,为你点赞!

网友H:
这个,我记得安川变频器的散热风扇有检测回馈信号的,风扇坏了能够自己检测的,这个咋就???

网友I:
出风口绑一根布条,谁到那里都能直观的看到。

楼主:
11楼人才啊!

网友D:
目测,需要一些办法给你个显眼,更直观一些。风机出风口绑布条就是一招儿。

网友J:
160kw的扇热风扇不也是很大么,没有一点热风,风扇不转,应该很容易听出来吧

网友K:
呵呵,大功率的变频器的风扇那个响声也是不算小的,如果在电控房间里面就很容易发现的

楼主:
车间设备较多噪音较大,听声音基本不用考虑了。

网友I:
这是常见问题,我原来在内蒙的时候,外包单位有一台空压机变频器扇叶掉了,外包施工单位说半年一直报模块过热,环境温度低,他们就凑合用了半年没损坏模块。重要设备要加风机运行状态监测,一般设备用点简单办法做一下。

网友L:
加个风扇方便快捷啊

网友M:
风扇坏了不一定温度过高,像施耐德的变频器风扇坏了就起不来。

楼主:
出现这种情况,我一般是先外装风扇后期换原装风扇。

网友N:
回复 楼主:
我检查也用手测有没有风来判断风扇的

网友O:
很多风扇是温控的  随着负荷速度变换,我们之前有一台丹佛斯的报过热  换了个风扇,还有个直接停机了

网友P:
这个习惯很好要保持

网友Q:
安川的驱动器只要散热不转都开不起来的

网友R:
引用 网友Q:
安川的驱动器只要散热不转都开不起来的
安川的驱动器散热风扇不转开不起来,有可能伺服驱动单元坏了吧……

网友S:
楼主是老司机,值得我们学习。

楼主:
谢谢夸奖,工控网高手如云。大家互相学习。

网友T:
不错发现及时

楼主:
是滴,估计再晚几分钟可能就故障停机了。

网友U:
变频器一般都会有温度报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