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8-17):
不管是DI,AI接入到PLC时如何防止接入侧窜入220V或者24V电压?
考虑过输入侧DI加中继,AI加信号隔离,但一旦点数多了,相应的柜子体积难免随着扩大,有没更好的方法?

以前出现过信号输入侧的对应设备接线错误或者后期调试时擅自改线导致不小心串线损坏PLC的情况,虽然点数还不是很多但也有150个,涉及到的下游设备都是总包方另外采购的,参差不齐,厂家也不一样,很是头疼。
现在用的切片的PLC,毕竟即使PLC侧没通电,只要输入有电源也有烧坏模块的可能吧。
我自己没检查接线前都是把切片的上接线端子先拨掉,通电前都是用万用表去在检测一遍。

网友A:
压敏电阻是否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压敏电阻是否可行?

这个怎么选?输入端也搞不清楚窜入的是多少的电压,有可能100+,也有可能220+,我都碰到过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压敏电阻是否可行?

这个怎么选?输入端也搞不清楚窜入的是多少的电压,有可能100+,也有可能220+,我都碰到过了。
首先声明,我没实践过,我觉得应该依据DI/AI口的耐压选择保护电压,不是根据进来的其他电压。

网友B:
片状的隔离与中继,宽度与接线端子宽度差不多

网友C:
小型PLC没见加隔离的,中型或大型一般都加隔离

网友D:
这个可以不用吧,就算串进高压也要有回路才能对PLC造成一定的伤害,单个高压接触不会有问题的,如果还有疑问,可以看看网上有关的PLC高压电击的实验

网友E:
AI要求高加隔离变送器,至于DI,用继电器隔离常用,如果要求全部做保护那就用双层端子台配合DC30V动作的压敏电阻(每点配用端子台式保险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可以不用吧,就算串进高压也要有回路才能对PLC造成一定的伤害,单个高压接触不会有问题的,如果还有疑问,可以看看网上有关的PLC高压电击的实验

我碰到过3次,12点的DI模块,后期发现有几个点坏了,其它点是好的,不清楚是什么原因,因为前期调试发现过DI串入有源这问题,我也暂时只能往这方面考虑,150+点我通电前都是一个万用表检测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片状的隔离与中继,宽度与接线端子宽度差不多
我找找看,你的意思是有那种5mm-10mm之间的那种中继与隔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型PLC没见加隔离的,中型或大型一般都加隔离

我是被搞怕了表情,另外一个同事的项目也出现过这问题,具体原因为不清楚,是直接烧了扩展的电源模块和好几个模块,最后双方扯皮好长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E:
AI要求高加隔离变送器,至于DI,用继电器隔离常用,如果要求全部做保护那就用双层端子台配合DC30V动作的压敏电阻(每点配用端子台式保险座)

你的意思是配哪种带保险丝的端子然后再并DC30V压敏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