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8-17):
这个解决方法没看懂啊?到底应该怎么解决啊?

楼主:
在线等啊?请大师告知啊

网友A:
FX3UC PLC硬件错误6106,处理办法如下:

楼主图中都显示了解决办法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FX3UC PLC硬件错误6106,处理办法如下:

楼主图中都显示了解决办法呀
只接了一个4da的模块,24伏的直流电源正常啊?
那个输出去没有分配好,怎么解决啊?

网友B:
那就把模块拔掉看看情况了

网友C:
把扩展模块及PLC上DC24V电源线都断开,再送电还这样就需要维修了;

楼主:
突然发现输入端x5,x15,x25都没有反应了,已送维修

网友D:
我也遇到过,也是同样问题,送去维修了!

网友E:
断电后再送电还是报错麽?

楼主:
以送修,具体什么问题暂时未知

网友F(2021-10-10):
就一个CPU,没接模块也报警6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