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8-17):
今天分享另外一个小功能:私人定制方波功能。该功能有以下优点:1、高电平和低电平的宽度可以自行定义,形成方波。如果时长为零,则为长0信号。2、当激活条件开始时,可以选择方波先出现低电平还是先出现高电平。3、并且可以翻转方波脉冲,原来的高变为低电平,原来的低电平变为高电平。该功能经过博途V12至V14测试,欢迎使用和指正。代码分享如下:

楼主:
时间、脉冲、方波的结构搭建,原理简单,但复杂层次结构搭建就需要严谨的逻辑,可以帮助算法实现一些很复杂的逻辑。该功能该在哪个OB中运用,故障和报警怎么处理,都要根据具体项目的设备控制情况而定。
功能块如下图:

网友A:
谢谢楼主 空了研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