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8-17):
FX5U内置以太网和扩展的FX5-CCLIEF 有什么区别

网友A:
三菱PLCFX5U系列内置以太网端口:10BASE-T/100BASE-TX

FX5-CCLIEF 为 FX5U系列 CC-LINK IE Field 从站模块,扩展模块就是提高系统总线速度,最大发挥内置了功能扩展的设备的作用?

网友B:
后者是CC—LINK IE模块;

网友C:
内置的除了常规的以太网功能外,现在多一个CC-Link IE Field Basic功能。用此接口可以连接有此网络功能的MR-JE-C伺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