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PLC在线监控问题

楼主(2018-08-17):
各位同仁,请教个问题。我的一个设备用200PLC编程,厂家给编的太长了,以在线监控,就是白色的屏,不显示在线状态。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楼主,图中显示通讯有点问题。不是蓝色状态啊说明在线监控不成功……
是不是修改程序时没有关掉在线监控啊?

网友B:
连上后点程序状态监控;

楼主:
点了,第一段程序小可以,第二段程序大就不行,不能监控。

网友C:
给定时间
让子弹飞一会
200的监控有时非常慢的

网友D:
看样子已经连上了呀,是你的子程序没有调用才会这样吧。

网友D:
回复 网友A:
不是蓝色状态不一定说明在线监控不成功哦,也有可能是子程序没有调用所致

网友A:
回复 网友D:
哦哦又学了一招

网友E:
sm0.0不应该通吗?

网友F:
很有可能监控的是是没有调用的子程序

网友G:
回复 网友D:
正解

网友H:
你看看是不是子程序,没被调用就是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