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8-17):
变频器运行马上跳故障码er04(故障为加速过压)请问各位师傅哪里坏了?会的朋友师父多多指教,不懂的师傅也來研究研究。已确认此板上的问题?就是不知电压检测是哪些

楼主:
此板故障为变频器无输出!

楼主:
或者大家有哪些简单的故障问题可以交流交流

网友A:
3楼的主板可以修,但没有什么价值,
1楼的电源板量电源输出二极管找42V或者36V那路,祝你好运,

楼主:
好的!多谢师傅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