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C413回原点搞不定

楼主(2018-08-17):
原点信号已经接通了,还是不能执行回原点,有两个极限信号,没有原点接近信号。使用2000.06原点搜索。感应到原点信号后停止搜索,然后用2000.04做相对移动,之后执行回原点就会报错,是不是有原点搜索结束信号需要置位?第一次用定位模块不知道怎么搞,有没有人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回原点报错?差一下413的错误代码吧 会有说明的

网友B(2018-10-09):
模块使用前要先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