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 1400的旧主机密码怎么清除?

楼主(2018-08-17):
?一台旧的1400主机,里面有密码,现在里面的程序不要了,想清空它。但是在线时,下载时都提示密码,怎么才能清除内存程序,清除密码,什么方法?前辈们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A:
我记得是弄里面那个芯片,不行就送去破解!

楼主:
西门子的可以在线软件清楚内存,情况程序,AB的这个1400没有办法了?只能动板子?设计的也太不方便了吧

网友B:
1400要用另一个软件Controlflash刷,刷完后程序和密码都会没有了
https://wenku.baidu.com/view/9f567895ba1aa8114531d918.html

楼主:
回复 网友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