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图:铜牌载流量,这种情况载流量会有所不同吗?

楼主(2018-08-18):
如图所示,我想问一下,这种情况载流量会有所不同吗?

网友A:
会,散热面积不同温升不同,温升不同载流量就不同。

网友B:
区别不大,电流的载流量主要是在导体的表面,铜排的内部载流量不及表层。所以,两种铜排布局相差的就是一个铜排边界面,另外,铜排本身就很薄,边界面对载流量影响能大多少呢?

网友C:
铜排的载流量跟摆放、环境等因素有关,但是大部分情况差的不是很大。

网友D:
不同截面积的为什么会并到一起??
这样设计有问题!
就图一图二来说载流量区别不大!

楼主:
4个铜牌的尺寸都是一样的,我画得有点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