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8-18):
 这是新项目氧站的一台液氧泵电机,应该是美国产的,电机上并排两个名牌,仔细研究半天愣是没有看明白,有明白的请指点一二哈,谢谢。

网友A:
60HZ的时候电压230V/460V,最大速度4500转,常规转速3540转,功率3匹。50HZ的时候电压190V/380V-415VV,最大速度4500转,常规转速2940转,功率3匹。

网友B:
60HZ下,电压230V和460V分别对应的额定电流(F.L amps)90A和45A,空载电流(MAG. CUR)分别为34A和17A
50HZ下,电压190V和380-415V分别对应的额定电流(F.L amps)108A和54-51A,空载电流(MAG. CUR)分别为25A和12.5-19A

CLASS绝缘等级:H;
Service F过载系数1;
PH:3,电源3相;
NOM. EFF. 标称效率92.4%;
DE/ODE 驱动及非驱动端轴承型号6311
H.P. 是 40马力?后面跟个TE不知道什么意思

网友C:
基本就是说的电机绕组角接和星接两种状态的电压和电流,以及功率(以马力为单位),额定转速和最高转速,效率等。

在百度上搜一下,“美国制式的电机铭牌数据”?就能对照了。

网友D:
楼主 我想问一下这台电机是变频器带的吗?

网友E:
有星形接法及三角型接法;
50HZ及60HZ对应的电压不尽相同;

网友F:
这是哪个国家的电机!

网友G:
一个电机铭牌,参数标注的如此详细

网友H:
保德电机质量不错1我们这也用了不少

网友I:
这电机美国的,引出线9根,都是星型接法的190V两路并联,380-415V一路输入它有个星型接点是在内部短接了的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受教了。

网友C:
9楼的图不错,一目了然。无国籍的通用工程师的语言。明白了。嘻嘻

网友I:
回复 网友C:
这个是美标接法的,只接星型的

网友C:
回复 网友I:
我知道是美标的电机,但图示的接法一看就明白了。对理解铭牌数据很有帮助呦。谢谢!

网友J(2018-09-25):
这台电机功率较大,满载电流(F.L.AMPS)108/54-51,108是230V供电电流,斜杠后面是460V供电电流,那个PH是三相(上面一位大神我告诉你:HP是马力缩写,PH是相数缩写);前面的MAG.CUR应该是无载电流(或者称呼激磁电流、空载电流),该电机应该是27.5KW~30KW左右的电机

楼主:
回复 网友J:
谢谢高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