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8-18):
现有三相380V的轴流风机。和220V单向(电容启动)风机。在不加变压器的情况下。有办法操作吗?

网友A:
选用220V单相就可以了,接在机台三相220V的任意两相就OK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样没问题吗?毕竟线电压变成相电压

网友B:
机台是三相220AC的话接机台上可以把380V的轴流风机改三角形就可以接三相220V,单相220VAC接三相220VAC的其中两相就可以

网友C:
这小风机还是我们这边产的;220V直接接3相的220V中任二相就可以了;

网友D:
甭管线电压,还是相电压,电压等级对了,接上它就能运行工作。用单相200V的小风扇就可以了。

网友E:
学习了,电压等级对上就行。不用管相

网友F:
3相380V系统,无零线,也不用变压器,还要想用220V?怎么用?办法还是有的,请各位先不要喷,听我把话说明白,再喷也不迟。

前提是现场使用3相Y形连接的电机,利用3相电机的中性点,作为零线,将220V的负载连接到中性点上,就是220V。
不过,还有一定的要求,就是3相Y形连接的电机功率绝对比220V负载大,至少达到20倍以上,越大越好,否则,三相电机的电压将不平衡,严重时,电机会发热。

我以前工厂里缝纫机单相(220V)照明电,就是按此方式连接的,3相Y形连接的电机功率是370W,照明功率是10W,现在仍在使用,运行正常。

网友G:
除了楼上的办法外,楼主还可以考虑三个一样的220的风机接成星型再接到三相380 的三相电上,很久以前在工地用过一下,不常用,别问为啥,毕竟这样的状况很少会遇到,楼上的方法其实在小行吊上是经常用的,毕竟那个刹车线圈很小

网友H:
回复 楼主:
这个没有问题的,就好像控制变压器没有变压器也可控制的,零线是三相四线里才有的是星型连接的星型点接出来的

网友H:
回复 网友F:
哥,如果缺相了,就呵呵了

网友H:
回复 网友G:
注意电机的容量及负载

网友I:
引用 楼主:
现有三相380V的轴流风机。和220V单向(电容启动)风机。在不加变压器的情况下。有办法操作吗?
楼主的主题是“机台的额定电压是3相220V(无零线),如何选择正确的轴流风机”。题中的内容是“现有三相380V的轴流风机。和220V单向(电容启动)风机。在不加变压器的情况下。有办法操作吗?”
很简单!
“三相380V的轴流风机”,如果是星形联结的,直接改成三角形连接直接用于三相220V的机台电源中,不能改就无法了。
“220V单相(电容启动)风机”,直接接入三相220V机台电源中的任意两根相线即可以了。

网友J:
选择220伏单相风机,随便接在两根220伏上就可以了……

网友H:
回复 网友I:
小功率的星型点,都在内部并线了。通常的是只有3根电源线出来,改三角接法实际上很难的

网友K:
回复 网友F:
为什么不加个380变220变压器呢?这样用电机是不是得一直转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