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8-18):
公司有一台M430西门子变频器由于空开烧毁,连带变频器也烧坏了,换了新变频器后,总是出现F001过流报警,检查参数都正确,电机和电缆都用摇表检测过,也没有问题。现在是运行一段时间后就F001报警停机,请各位高手帮帮忙,这是为什么呀?

网友A:
如果确认电机和电缆是正确的,长度在允许范围,最有效的参数设置是把加减速的斜坡时间拉长。试试看。

网友B:
   变频器是新的,还是把重点放在电机和负载上。检查设备使用情况,看看有没有偶尔出现过载的现象;再检查电机是否有匝间短路现象,匝间短路用摇表是测不出来的,要用电桥测量,有的匝间短路还是热态时才出现的,最好换台新电机试试。

网友C:
带一个小功率的电机试一试看看是否还报警。或是直接拉临时线到电机。

网友A:
如果外部没问题。就是加减速时间太短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