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偶发故障,

楼主(2018-08-18):
pnp三线开关接两根线, 棕色接+ 兰色接plc输入点,黑色悬空(如图),plc居然有通断变化,约通断50次左右plc无信号输入。开机重启后一切正常。后来检查plc输入接点电压居然只有约14v和7V变化。    后来纠正接线后一切正常,测电压0v 24v变化正常  查问题绕了一大圈最后是线路问题。

网友A:
为什么要把三线改成两线?

楼主:
回复 网友A:
5芯航空接头, 只用到3芯。估计人员接错了, 现场6台机台3台接错,用了一年,只有一台现在才出报警,故障还是偶发。

网友B:
这个PNP接两根线也能用,就是不稳定
处理过一台配料小车的故障,定位使用一个PNP的接近开关,刚开始小车可以正常使用,后面就开始出现定位错误。经检查,是设备厂家开关选型错误,根据电路接法,应该是使用NPN,但他们使用的PNP,接两条线。这样做是他们咨询过产品技术服务说是可以这么做的
后来,更换了NPN的接近开关,定位信号问题消失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和你讲的一样 ,刚开始可以正常使用,后来就不稳定了。 电压也有变化,接通为14V断开为7V。

网友C:
这叫浮地现象,容易使输入信号不稳定,输入信号易受到干扰,做好接地。

网友D:
那个电阻是干什么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点谢谢!  学习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负载第一个图位置画错了,

网友E:
线接错了?其实这类问题,直接检查端子接线是最先步骤。先从外围查起。特别是调试阶段,不管信号有无,正确否,先确认接线的正确性。不能图省事,一步到位,先看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