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8-19):
再谈【猜】的功夫

昨天客户送修一台22KW变频器,因不知什么故障【客户邮寄过来的】,只好拆机检查,查整流模块 充电电阻 滤波电容均正常,逆变部分V相IGBT上管击穿,U W相IGBT正常。线路板通电检查,各项指标正常,U V W三相输出电压与波形正常。恢复变频器,通电【空载】试机,测量三相输出正常,停掉变频器,接电机,运行变频器,侧输出电压正常,但是中相【V】电流与U W相输出电流相差接近一半,V相严重偏流。停止变频器,重新检查线路板,猜猜看是哪里出了问题,主回路已检查过了,能影响变频器输出偏流的,逆变模块比较大,模块检测是好的,V相已换新模块,所以逆变模块的问题已排除了,电机是经常使用的也没有问题,最有可能就是线路板了,检查模块与电源板驱动电路输出端子连线,发现V相模块与电源板驱动电路W相输出端子相连,这并不影响变频器平常的运行。既然猜到是线路板的事,那是那一部分出了问题呢?继续猜,我觉得应该是驱动电路出了问题,那是哪一相有问题呢,根据前面的排查,就应该是W相出了问题,将线路板单独上电,测量驱动电路U V W三相上管与下管电压与波形均正常,据此判断功率器件PC923  PC929 周围元器件应该没有问题,那最有可能是功率器件了,你说我猜的对不对,那是哪一个功率器件呢,我猜中奖的肯定是驱动电路W相的那一个光耦PC923 ,换掉此元件,恢复变频器,重新接电机【22KW】,试机,偏流现象消失,故障排除。大家说说【猜】,是不是能指导前进方向的一种思维方式。

网友A:
IGBT坏了,更换后驱动板肯定需要一起更换的。

楼主:
回复1楼,这可不一定,有好多情况线路板是好的,模块却坏了,尤其是上管击穿此类的故障,当然换掉上管光耦也没有坏处。偏流这样的故障本来就不好修,仔细认真还是好的。

网友B:
    猜是有功夫的,反正我是没猜出来。

网友C:
楼主靠的是经验,要是光靠猜,多数瞎忙乎!

网友D:
开始,线路板通电检查,各项指标正常?什么指标啊!最后换的光耦PC923又那项指标不正常啊?

网友E:
波形幅度,总会有蛛丝马迹的吧

网友F:
这个猜也得平经验,没经验也猜不出来呀。

网友G:
如果光耦没坏,你接下来又会猜是哪里?

网友H:
楼主厉害了,不知认识邹老师么?

网友I:
猜就是分析,分析也是猜!道理一样,没有基础就是猜不出来的!

网友J:
我看到更多的是“排除法”

网友K:
叫经验  也可以是推算

楼主:
回8楼,如果光耦没有坏,那就查功率放大电路 驱动电路的滤波电容,因为驱动电路输出电压与波形看不出异常,变频器输出电压又
平衡,只是输出偏流,应该是功率器件或驱动电路输出能力变差,所以认为光耦PC923的可能性较大,估计可能其他大师有检测手段,那样更直观,我凭的是判断 推理与分析,根据故障机理应该是上管光耦,任何故障都有特定的特点,发生 发展 的原因,你只要记住他们故障特征与故障机理与环境特点。。。,你将无往而不胜。
其实判断 推理 分析的过程就是【猜】的过程,通过【猜】,再采用一定的方法,比如我们常用的【排除法】 什么电压测量法 波形测量法  对比法。。。
总之经常【总结】才是正办,总结出真知。

网友L:
绝对不是瞎猜!经验使能

网友D:
引用 网友L:
绝对不是瞎猜!经验使能
所谓经验是无稽之谈,“猜”是维修中的最基本功夫,“神觉”是维修中较高级的功夫,维修最顶级的功夫叫“灵感”,就是“一瞬间”便知故障所在…

网友M:
先有个思路,然后去查证或得到新的思路。

网友N(2018-12-17):
"发现V相模块与电源板驱动电路W相输出端子相连,这并不影响变频器平常的运行。"不知是什么意思,没理解,求楼主电路图示教。

楼主:
就是说模块控制插头没有按顺序连接在模块上,比如U相控制插头,插在了V相模块上或W相模块上,也就是说驱动电路输出控制线与模块布局的U V W被打乱,相序不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