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热管功率问题

楼主(2018-08-19):
今天在一设备上安装加热管,用的是三根220v星型连接组成一组的加热管,380供电,采购买的是3kw,安装前看过包装里面卡片上确实标的是3kw.设备上需要两组这样的加热管,同事安装好后我去接线前测量一下加热管三相的阻值,发现两组加热管的三相阻值差了一倍,第一组三相阻值是49欧,第二组是98欧,这下我闷了,加热管组成星型接法,知道阻值怎么算功率呀?算来算去对不上3000瓦呀!我把第二组的星型连接铜片拆下来后测量每一根加热管,阻值49欧(普通万用表,测量估计有误差),p=u平方÷r=220*220/49约等于1000w,那这组加热管是3000瓦的没有问题呀!连接成星型连接后的加热管知道三相阻值,用什么公式直接算功率呢?从仓库拿来一组备用的加热管,测量三相阻值也是49欧,难道采购买的加热管一根是3000瓦,两根是6000瓦的,但标签功率一样,有点不靠谱呀!师傅们,我怎么算加热管功率呀?

网友A:
能给个图吗?这么说,有点晕晕乎乎的。看不明白说的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给个图吗?这么说,有点晕晕乎乎的。看不明白说的什么。
师傅:画了一个简单的图,不知道是否表达明白……

网友B:
看下额定电压是220v 还是380v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下额定电压是220v 还是380v
加热管额定电压220v,星型连接后380v供电……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今天在一设备上安装加热管,用的是三根220v星型连接组成一组的加热管,380供电,采购买的是3kw,安装前看过包装里面卡片上确实标的是3kw.设备上需要两组这样的加热管,同事安装好后我去接线前测量一下加热管三相的阻值,发现两组加热管的三相阻值差了一倍,第一组三相阻值是49欧,第二组是98欧,这下我闷了,加热管组成星型接法,知道阻值怎么算功率呀?算来算去对不上3000瓦呀!我把第二组的星型连接铜片拆下来后测量每一根加热管,阻值49欧(普通万用表,测量估计有误差),p=u平方÷r=220*220/49约等于1000w,那这组加热管是3000瓦的没有问题呀!连接成星型连接后的加热管知道三相阻值,用什么公式直接算功率呢?从仓库拿来一组备用的加热管,测量三相阻值也是49欧,难道采购买的加热管一根是3000瓦,两根是6000瓦的,但标签功率一样,有点不靠谱呀!师傅们,我怎么算加热管功率呀?

你测量的结果很正常呀!

每根发热管的阻值不都是49欧吗?,有什么不正常呢?

U1、U2、U3分别对O,都是49欧,那么U1+U2、U1+U3、U2+U3不就是等于98欧吗?

如果你问第一种情况的阻值为什么比第二种情况要小一半,那是不是第一种情况的发热管功率比第二种发热管的功率要大一倍呢?

第一种情况每根发热管的功率为1976瓦,第二种情况每根发热管的功率为988瓦。

第一种情况三相功率就是1976X3=5928瓦;第二种情况三相功率就是988X3=2963瓦。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给个图吗?这么说,有点晕晕乎乎的。看不明白说的什么。
师傅:画了一个简单的图,不知道是否表达明白……

你画的图也不能使人明白你想表达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今天在一设备上安装加热管,用的是三根220v星型连接组成一组的加热管,380供电,采购买的是3kw,安装前看过包装里面卡片上确实标的是3kw.设备上需要两组这样的加热管,同事安装好后我去接线前测量一下加热管三相的阻值,发现两组加热管的三相阻值差了一倍,第一组三相阻值是49欧,第二组是98欧,这下我闷了,加热管组成星型接法,知道阻值怎么算功率呀?算来算去对不上3000瓦呀!我把第二组的星型连接铜片拆下来后测量每一根加热管,阻值49欧(普通万用表,测量估计有误差),p=u平方÷r=220*220/49约等于1000w,那这组加热管是3000瓦的没有问题呀!连接成星型连接后的加热管知道三相阻值,用什么公式直接算功率呢?从仓库拿来一组备用的加热管,测量三相阻值也是49欧,难道采购买的加热管一根是3000瓦,两根是6000瓦的,但标签功率一样,有点不靠谱呀!师傅们,我怎么算加热管功率呀?

你测量的结果很正常呀!

每根发热管的阻值不都是49欧吗?,有什么不正常呢?

U1、U2、U3分别对O,都是49欧,那么U1+U2、U1+U3、U2+U3不就是等于98欧吗?

如果你问第一种情况的阻值为什么比第二种情况要小一半,那是不是第一种情况的发热管功率比第二种发热管的功率要大一倍呢?

第一种情况每根发热管的功率为1976瓦,第二种情况每根发热管的功率为988瓦。

第一种情况三相功率就是1976X3=5928瓦;第二种情况三相功率就是988X3=2963瓦。
问题就在三个加热管标签上标的功率都是3000瓦,但根据我测量,应该是其中一个3000瓦,另外两个是6000瓦了,现在把我搞糊涂了,知道阻值,功率到底怎么算呢?而且觉得采购买的这个加热管厂家有点不靠谱呀!

网友D:
最简单的是你可以单个通电测试电流,一下就出结果了,很简单的事情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简单的是你可以单个通电测试电流,一下就出结果了,很简单的事情吧
加热管已经安装在设备上,过几天试机的时候测一下电流……

网友E:
如果把o接上零线,就可以很明显可以看出是三个单相的负载并起来的

网友F:
计算出单相功率后再累加,应当是可以的。
另一个问题好像是,标识是否与实物相符合。

网友G:
有可能标识与实际功率不符,加热管非标定制的比例很高,好像是淮阴那边产的多,很多年前我们的模具炉经常订购。

网友A:
回复 楼主:
谢谢,看明白了。

你就用欧姆定律自己验算即可。相电压的平方除以相电阻,谁等于3kW,谁就是正确的。另外一个,标识错了。是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问题就在三个加热管标签上标的功率都是3000瓦,但根据我测量,应该是其中一个3000瓦,另外两个是6000瓦了,现在把我搞糊涂了,知道阻值,功率到底怎么算呢?而且觉得采购买的这个加热管厂家有点不靠谱呀!

问题在于你到底是整个设备是3kW,还是单根发热管是3kW?

因为从你给出的数据看,没有一个是单根3kW或者6kW的发热管。反而是单台设备分别就是三相3kW和6kW,所以不明白你的什么3000瓦、6000瓦是什么回事?

也就是说,你的3000W或者6000W是指一根发热管还是指这台设备总功率呢?

网友C:
在你的图片中,不论是情况一还是情况二,每一组中三根发热管的功率都是一样的。

其中情况一中,单根发热管的功率就是1976瓦,相当于2000瓦;而情况二中,单根发热管的功率就是988瓦,相当于1000瓦,这样,哪来的所谓6000瓦和3000瓦呢?

反而将它们各自乘以3,不就分别为5928瓦和2963瓦,不就相当于6000瓦和3000瓦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你的图片中,不论是情况一还是情况二,每一组中三根发热管的功率都是一样的。

其中情况一中,单根发热管的功率就是1976瓦,相当于2000瓦;而情况二中,单根发热管的功率就是988瓦,相当于1000瓦,这样,哪来的所谓6000瓦和3000瓦呢?

反而将它们各自乘以3,不就分别为5928瓦和2963瓦,不就相当于6000瓦和3000瓦妈?
也许是我表达的不清楚吧!就是两组同样标的是3000瓦的加热管现在测量的不一样,怀疑厂家的标识有问题……

网友H:
可能买的加热管极个别次品,如果每个都电阻值不平衡,就要退货了。

网友I:
按照你的接线图,应该是发热管接成星形接法,发热管额定电压是220V,星点O接零线(N),下面U1、U2、U3分别应该接三相电源A、B、C,也就是发热管每相电压为220V,测量电阻分别是:测量O-U1、O-U2、O-U3电阻值,再测量U1-U2、U2-U3、U1-U3,这样才是正确的,如果3根发热管功率一样,那(O-U1、O-U2、O-U3)电阻值应该一样,(U1-U2、U2-U3、U1-U3)这个应该是2个发热管串联的电阻值啦.....

楼主:
引用 网友I:
按照你的接线图,应该是发热管接成星形接法,发热管额定电压是220V,星点O接零线(N),下面U1、U2、U3分别应该接三相电源A、B、C,也就是发热管每相电压为220V,测量电阻分别是:测量O-U1、O-U2、O-U3电阻值,再测量U1-U2、U2-U3、U1-U3,这样才是正确的,如果3根发热管功率一样,那(O-U1、O-U2、O-U3)电阻值应该一样,(U1-U2、U2-U3、U1-U3)这个应该是2个发热管串联的电阻值啦.....
对呀,就是这样测的呀!估计采购买的路桥货,实际功率和标签不符……

网友I:
前提是3根发热管功率一样,它的电阻值应该是一样的,你还可以通电后,用钳形电流表测量一下每相电流是多大哦...

网友J:
已知电阻求功率
按相电阻相电压算,p=3*u*u/r
按线电阻线电压算,P=2*U*U/R
条件是星接且电阻平衡

网友K:
直观的方法就是U1-0,U2-0,U3-0分别测量三根发热管的阻值。就知道是不是阻值差一半了

网友K:
有时候厂家给出的是这组发热管的总功率,由于安装位置需要,可能会三根不一样的功率,比如一组功率6.5KW的发热管三根,那么它们2KW,2KW,2.5KW.三根长短不一。

网友L:
建议装一个加热管断线报警器  US13 或者UL3 都可以,这样加热管出了问题立即报警提醒。

网友L:
这个是接线图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个是接线图
我们这个设备就是给液压油温度控制在30度,要求不高,所以没有安装断线报警……

楼主:
引用 网友J:
已知电阻求功率
按相电阻相电压算,p=3*u*u/r
按线电阻线电压算,P=2*U*U/3R
条件是星接且电阻平衡
师傅:按线电阻线电压算,p=2*u*u/r,这样算才是整组加热管的功率吧,你那样算应该是每一相的功率了吧!

网友J:
是的,推导时没细看,已更正

已知电阻求功率
按相电阻相电压算,p=3*u*u/r
按线电阻线电压算,P=2*U*U/R
条件是星接且电阻平衡

网友M:
这个用3根单相220V发热管组成三相380供电,我常规是中心点接N线处理最佳,就算坏了一根也还有2根正常工作,中心点不接N线的话坏了一根的话加热功率不到1/3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这个用3根单相220V发热管组成三相380供电,我常规是中心点接N线处理最佳,就算坏了一根也还有2根正常工作,中心点不接N线的话坏了一根的话加热功率不到1/3了
师傅说的有理……

网友N(2019-01-29):
过去内容重新谈个人看法,具体内容没看懂,这种星接时加热管功率必须相同星点接零线,

楼主:
引用 网友N:
过去内容重新谈个人看法,具体内容没看懂,这种星接时加热管功率必须相同星点接零线,
功率肯定是一样的,出厂就组好的星接,带法兰的,不过使用时零线都没有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