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400调速器电脑启动时闪现报警A9,参数见照片

楼主(2018-08-19):
DCS400调速器电脑启动时闪现报警A9,参数见照片

网友A:
DCS400调速器电脑启动时闪现报警A9
报警信号A9 为 Eme Stop Pending 急停
故障解决办法楼主可以试试:
串行通讯的急停位丢失或数字输入 DI5 ?Emergency Stop“为低时急停被激活;请检查数字输入和所有相关的急停按钮,同时,如果通过现场总线控制传动,请检查控制程序或通讯状态;如果参数 Cmd Location (2.02) 设定为“Fieldbus”,传动必需通过由参数组Group 8所设定的现场总线控制.7.12 bit 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