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AM和EEPROM的困惑

楼主(2018-08-19):
不理解FX3U是没有标配EEPROM吗?那没有安装电池的情况下,断电会丢失程序?
连低一档次的FX3G都有RAM和EEPROM两种,程序永久保存,失电情况下,如RAM丢失,则EEPROM会在上电后将软元件和数据内存复制到RAM,难道这不应该是正确的方式吗?
有点蒙。
以前用S7-200在没有电池的情况下,靠电容可短时保存(10天)数据,现在用S7-200 SMART,则永久保存,应该是保存到EEPROM中了吧?
难道FX3U这样做,仅仅是为了EEPROM写入次数限制?

网友A:
只用过RAM
EEPROM做什么用的?

网友B:
FX3U有配置电池,电池可以保证用好几年。电池寿命到,程序会丢失。

网友C:
呵呵;以前的FX2n也同样是用电池保存的RAM,而FX1N则用的EEPROM;
不要以为RAM要用电池保持就低档了;
在写入次数、速度上要有优势的;

楼主:
不是说用RAM低档的问题
是说FX3U比FX3G高一档的情况下,为什么用RAM,还要用户频繁更换电池的原因?仅仅是为了那点速度吗?

网友B:
FX3U出来10多年了,FX3G才出来几年,
某些方面后出来的,考虑的更多些,比如FX3U没有USB口,FX3G等有USB口。

网友C:
如果几个月让你换下电池,那可以说频繁;
FX2N的电池基本上10年以上,FX3U电池容量小,但也有5年左右;几年换一次与频繁扯不上边;

网友B:
三菱手册要求是FX3U的电池可以使用4-5年,这个期间电池正常不会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理

楼主:
回复 网友B:
问题是可以用EEPROM而不换,为什么非得用RAM来换电池呢

网友C:
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PLC的时钟及掉电保持区;
用电池的机型,你半年不通电,时钟及掉电保持的寄存器、中间继电器等都还正常的;
而像FX1N FX3G这些机型,用的是超级电容来保持的,半个月不通电的话,这些区域就记忆丢失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恩对的,起码还有EPPROM保存着初始化数据啊,程序永远不会丢呢

网友C:
几年换一次电池,不是个事;
三菱这样设计肯定是有道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几年换一次电池,不是个事;
三菱这样设计肯定是有道理的;

说到点子上了,问的就是这个什么道理?

网友D:
想起欧姆龙CP1E,有电池断电几个月程序就没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种事就太坑爹了,难道就为了省一个EPPROM的钱?
还是卖电池?

网友B:
也可以再买个选件存储卡,将程序写到存储卡中。

网友E:
一个电池也能用好些年
减少相关硬件在成本上就会降低。同时还能多收电池的钱!

网友C:
电池+RAM存储器的成本远大于EEPROM存储器的成本;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种事就太坑爹了,难道就为了省一个EPPROM的钱?
还是卖电池?
E2Rom很便宜,肯定不是为省钱,为后续的备件赚钱倒是很有可能。

网友G:
   这个不是坑不坑的事情。早期的技术,对于单片机来讲。RAM是并行接口,读写速度快,追求高性能的,需要用它,当然带来的弊端就是电池的耗尽问题。EEPROM是串行芯片,读写速度低,一片8脚芯片能存储所有用户程序,不需要电池,成本非常低,所有低端PLC都是不用电池的。
   但是随着技术的进步所有事情都不是绝对的。现在PC机的硬盘存储都已经发展到SATA3接口了,理论传输速率是6Gbps(750MB/s),也就说,现在串行传输速率远高于并行传输速率,基本条件是有个强大的CPU,先不说核数,主频就高于单片机2个数量级(100倍)。
   也许随着技术的进步,单片机性能的提高,PLC的存储技术会向这个方向发展的。

网友H:
一口气读完大家的观点,单纯从技术角度(不讲性能与性价比),EEPROM方案没法解决断电后激活的万年历继续运行的问题,而RAM+电池模式就可以在电池正常工作的情况下不让激活的万年历丢失。
而对于PLC来说,支持万年历功能在某种情况下还是一个卖点。
不知我这样理解对否?欢迎批评指正。

楼主:
回复 网友H:
有些PLC,比如帖子里提到的FX3G有EPPROM和RAM两种方式的呀,时钟的话,一般内部电容的只能保存几天,而外置电池的确实可以保存很长时间。

网友I:
看了评论感觉日本确实套路深

网友C:
很多PLC用RAM的也都可以加EEPROM扩展存贮卡;

网友J:
看完了该贴,我默默的去看了下我使用的施耐德的PLC和触摸屏,好像锂电池一般都是10年。

网友K:
那也就是说机器用到5年,机器程序会丢失,快没有电,会提前报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