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8-19):
我在论坛看贴,经常看到有人回复,让电线穿个磁环,我想请教一下,这个磁环是穿电源线呢,还是穿信号线?要不要绕几圈?

网友A:
如变频器到电机的线,信号线,穿磁环肯定多绕几圈效果好呀!

网友B:
对于变频器伺服驱动器之类,建议主回路绕3-7圈,控制回路绕一匝就行

网友C:
看你磁环的大小及电缆粗细;主线路电缆粗,绕7圈那得要多大尺寸的磁环;

网友D:
绕一圈套住重叠的部分,我觉得磁环很鸡肋,你说没用还有点,说有用用处不大,还是做好接地屏蔽比较可靠

网友E:
做屏蔽的,最少绕一圈。

网友F:
导线穿磁环可以这么来分析和理解。

电磁原理,导线穿磁环就相当于一个电感。如果一颗线穿磁环(或绕几圈),就是一个电感元件,它两端串接在信号回路里可对差模噪声起到抑制作用,如果把一个信号回路的两颗线同时穿入磁环(或一起绕几圈)就相当于两个电感元件,对信号回路里的共模噪声起抑制作用。

磁环穿导线不能把PE线穿入。也就是接地线或等电位接线不能穿磁环。

磁环穿线,不是可有可无的,不是鸡肋,而是抑制高频噪声的。所以,关键是你的系统有没有这种频段的高频噪声,需要不需要穿磁环。这是重要的。磁环不是万金油,是有针对性的抑制高频噪声的一种方法。

网友G:
关于降低噪声,三菱伺服资料中穿线这样要求的

网友H:
这个问题也看到过朋友发的图片,不过听领导说过,效果一 般般的,所以一般没有装过。

网友I:
磁环只是抑制高频最便宜的方式之一,真实效果也就一般般,真正还是要设置对应的滤波电路吸收才行。

网友J:
外国企业比较注重这些细节,国内的项目上我觉得用的比较少。

楼主:
这种里面是不是磁环?

网友K:
回复 楼主:
这里面是LCL滤波电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种里面是不是磁环?

这是电源滤波器,我在激光打标设备里用过,抗干扰作用不明显(可能跟干扰源有关系),当时是变频器干扰了激光设备,激光设备电源输入端加滤波器没有效果,后来在变频器输出端加磁环成功解决干扰问题……

网友F:
回复 楼主:
这种滤波器,效果不好。原因是每一个系统,干扰源的频率不一样,它的有效滤波频段是固定的,所以,往往装上效果不好。如果是定制,也就是完全通过现场采集噪声源频段,为其量身订制这样的滤波器,就能有效地抑制干扰了。

这玩意,就像病人看病,大家都吃一种药,有的人管用,有的人不管用,而通过号脉,定制开药方,针对每一个人的病对症下药。就会很有效。

滤波器的效果亦如此。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种里面是不是磁环?

这是电源滤波器,我在激光打标设备里用过,抗干扰作用不明显(可能跟干扰源有关系),当时是变频器干扰了激光设备,激光设备电源输入端加滤波器没有效果,后来在变频器输出端加磁环成功解决干扰问题……

变频器输出磁环,是淘宝上卖的那种磁环吗?还是找厂家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滤波器,效果不好。原因是每一个系统,干扰源的频率不一样,它的有效滤波频段是固定的,所以,往往装上效果不好。如果是定制,也就是完全通过现场采集噪声源频段,为其量身订制这样的滤波器,就能有效地抑制干扰了。

这玩意,就像病人看病,大家都吃一种药,有的人管用,有的人不管用,而通过号脉,定制开药方,针对每一个人的病对症下药。就会很有效。

滤波器的效果亦如此。

有仪器测量干扰频率?是不是扫频仪?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种里面是不是磁环?

这是电源滤波器,我在激光打标设备里用过,抗干扰作用不明显(可能跟干扰源有关系),当时是变频器干扰了激光设备,激光设备电源输入端加滤波器没有效果,后来在变频器输出端加磁环成功解决干扰问题……

变频器输出磁环,是淘宝上卖的那种磁环吗?还是找厂家买的?
淘宝上买的,我的干扰源是变频器,买的是铁养体磁环,根据你变频器功率,输出线大小,选择磁环直径,尽量大一点,多绕几圈……

网友F:
回复 楼主:
1.仪器叫“电量检测分析仪”,对电网侧的谐波测试;

2.或者示波器看波形上的毛刺;

3.万用表测量系统各个单元的金属外壳之间电阻值是否为0,或交直流电压是否为0.注意,一定要等于0.叫等电位测试。如果不为零,用导体大面积连接使其之间的交直流电压为0。等电位在EMC准则里很重要的项。不能忽视;

4.对干扰源的发射和传导要形成通路,使其在接地系统中消耗和降低。这个需要分析具体系统的干扰源发射和传导走向,加以PE接线的布局。地线网布局。

总之,系统的安装布线,一定要有一个规则,事先做好规划,一旦安装布局完成,再想变动就难了,此时如果干扰严重,确实很棘手,到处是坑。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下次遇到相同情况可以参考

楼主:
回复 网友F:
谢谢,涨知识了

网友F:
回复 楼主:
不客气,我们这,一般就是等电位的检查,PE线的连接规范,还有磁环。基本能搞定自己的系统正常运行,免受干扰的困惑。
特别是PE线,西门子的变频器给出了PE线连接的严格规定,不按着去接,干扰就会跌憧而来。基本找到了PE线连接规律,这样,磁环都可以省掉了。
其他品牌的传动系统,我们不用,所以不知道有没个性化的抗干扰问题,但我想EMC电磁兼容性应该是普遍的规则吧。

网友L:
引用 网友G:
关于降低噪声,三菱伺服资料中穿线这样要求的
这是三根线绕一个磁环吗?

楼主:
回复 网友L:
看图1确实是三根线绕在同一个磁环上的。图2同时穿多个磁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