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8-20):
目的:标准输入是0-10V,外围传感器输入值肯定不是标准的0-10V,比如0.5-10.2V这样,传感器也调整不了的时候。

这个时候感觉就要做偏移和增益调整。

官方的给教程:

偏移位设置ON后,输入接线OK,N+8里面的数字量始终不能为0.(输入值为0.25V,输入规格设置为0-10V)

网友A:
ADJ指示灯的状态如何?

楼主:
回复 网友A:
闪烁。

楼主:
刚才问欧姆龙客服,没什么用。

百度查到的,和手册一样,也是卡在5步骤,、
输入类型0-10V,现在输入是0.25V、  N;#21 N+1.0 为ON的。

N+8的值始终不能为0。

面以单元号为#0的单元为例说明调整偏移量的过程。

   第1步:将PLC模式转换成可调整模式(断电后才能设置DIP开关)。

   笫2步:PLC加电。

   第3步:在IR100单元输入0021。选择输入1。

   第4步:在IR10100位输入1,表明是偏移量调整。

   第5步:在输入端1加调整电压,同时监测IR108单元,使转换数字数据为0000。这里要注意输入电压的范围如下:

   0~10V输入时的输入电压范围是-0.5~0.5V;

   -10~10V输入时的输入电压范围是-1~1V;

   1~5V输入时的输入电压范围是0.8~1. 2V;

   4~20mA输入时的输入电流范围是3.2~4. 8mA。

   第6步:使10104位为1,将设置写入E2PROM,然后再将该单元设置为0。

   第7步:使10100位置0。

   注意:当10104位为1时,千万不要断电,否则结果不能预测。

网友B:
N+8你如何去设定的?编程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N+8你如何去设定的?编程软件?
n+8直读的吧,

网友C:
回复 楼主:
这一段是百度上的吧,地址错误。

楼主:
回复 网友C:
百度的,老型号的模拟量偏移和增益,感觉步骤差不多。

网友C:
现在输入是0.25V
计算的还是用表量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万用表,就是想0.25V的时候,内部数字量为0。

网友C:
最小是数值是多少
DM20000设置了吗

将2001.02置on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C:
2001.02 置ON 没用。
D20000,这个是输入使能开关吧,不ON对应的通道,输入值都木有

网友C:
2001.03 呐
再看看报警标识有没有提示。

遇到信号不规矩,都是软件里做文章,不动硬件,否则换个传感器,可能还要调。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个升降是 对于DA模块的,输出模块的。。。

楼主:
此贴结了吧。

客服说无所谓,不用管它。凉凉。

自己也研究不出来所以然,凉凉。

简单点用缩放指令吧,或者自己程序运算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