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 Works3安装不成功

楼主(2018-08-20):
RT。由于之前安装的版本较低,有些模块无法添加,于是重新下了个高版本的;在安装过程中一直出现如图所示错误,但我在另一台笔记本同是Win7/64位系统却安装成功并能正常使用;这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呢??

网友A:
系统注册表中错误导致这个错误的发生。
你可以尝试使用早先GX Works3安装程序内的Setup.exe来替换目前安装包内的同名文件,请注意在目前安装包内存在的多个Setup都需要替换,因为英语版本的安装文件中也包含了中文版本的安装文件。

网友B:
不是系统问题就好。有时候和360之类的杀毒有关。

网友C:
或者说,重装一下系统试试。!昨晚S7-200死活通讯不上,刚下了个旗舰版。

网友D:
S7-200通讯不上多半是编程电缆,驱动问题。

网友E:
看来楼主的问题比我的还糟糕

网友F:
低版本的没有卸载干净
造成冲突了吧,三菱很少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G:
个人认为肯定是360那个东西惹的祸!!
我现在见到360首先删除和卸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