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8-21):
我们公司开关电源24v电源v-与设备柜体导通。但是正常使用。询问工程师说是保持0点位。我的认知24v的正负形成回路的。为什么会这样?原理是什么?这样不会出现220v漏电烧坏元器件吗?

网友A:
开关电源质量差   理想是v+ 24v  v-0v   实际中v+ 22V  v- 2v  根据实测数据为准,这只是例子。但是接柜体我难以理解。等大神

网友B:
国外的很多电路开关电源0v都是接地的,这样设计没有毛病,特别是柜子里开关电源多个的时候一般都这样做,抗干扰有好处吧!

网友C:
对干扰有作用。遇见过设备在停止状态,屏上的计数一点点的增加,把24负跟pe连上就好了。

网友D:
有的电气元件就是0V接地的,虽然电源0V不接地,但是用了接地的元器件也就接地了

网友E:
1、对于24V接地最主要的好处是可以屏蔽干扰,这是最主要的!
如果你的微弱信号多、或者是模拟量信号多、高频信号多等,没有办法,必须接地,并且必须屏蔽信号(接地端接电缆的屏蔽层)。
2、其次是保护电路和电气设备。
至于是0V接地还是24V接地从屏蔽效果看都一样,但一般都是低电压端接地,这样保证统一性和可维护性(配线的惯例)。
如果0V接地,那么24V碰壳,是会熔断保险丝(如果保护装置不好,甚至能烧毁电源或者电缆)俗称短路。

网友F:
你找个开关电源,用万用表量下0V和外壳就知道了。很多开关电源本身就是0V和外壳连通的。

网友B:
你如果对电脑熟悉测一下电源里的0伏,它也是接地的……

网友G:
这个有接也有不接的,我们都用。

网友H:
弱电电源接外壳,外壳不能浮地。否则,弱点的元器件就危险了。这种接法,真的很讨厌的。一般都是想办法,把弱电的信号与控制电源,与设备外壳隔离。想尽办法不与外壳通。

网友I:
这种接法就是导致设备不正常的元凶!!
如果一定脑残想接地,也应该是独立接一组地线,但是铁定不能与机壳和强电源地接在一起,

网友A:
回复 网友I:
弱电与强电共地会出现什么现象

网友I:
回复 网友A:
机壳一般都会电磁感应产生杂讯干扰、电源地线更加是各种谐波、设备泄漏电流的大集合,这些都是最大的干扰源,脑残人士居然把DC24V的电源特意跟噪声源连接,脑残实在没治了

网友J:
这个接法很多地方都有见到,如果是有多个柜,真心不建议这么多,会出现很多意想不到的问题

网友K:
实际工作中0v接地常见,我们到底该听谁的?看起来谁都有道理!

网友H:
弱电的0V接大地?如果是在非智能的系统,也罢了。关系不大。如果是智能的系统(有计算机的数字化系统),把控制电源的0V接大地,你试试吧,有热闹看的。特别是雷雨季,打个响雷,计算机估计就OVER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H:
弱电的0V接大地?如果是在非智能的系统,也罢了。关系不大。如果是智能的系统(有计算机的数字化系统),把控制电源的0V接大地,你试试吧,有热闹看的。特别是雷雨季,打个响雷,计算机估计就OVER了。
你确定一下你的电脑电源0V接地了没有?

网友I:
设备柜体、外壳之类,在目前电磁辐射诸多的情况下就会产生很大的电气噪声,而且一般柜体机壳都是与电源地直接或者间接连接一起!!
电子设备接地是需要专门的接地装置的!!

网友L:
没见过这样接的,这样不会有干扰吗?

网友M:
回复 网友H:
浮地是啥意思求解释!

网友H:
回复 网友M:
浮地就是电位不是0电位。

网友H:
回复 网友B:
个人计算机没关注过,但工控计算机是不可能的。如果计算机主板的电源0V和外壳通了,那还了得,所有的外部信号地对外壳不就都短路了嘛。干不了活了。非隔离不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H:
个人计算机没关注过,但工控计算机是不可能的。如果计算机主板的电源0V和外壳通了,那还了得,所有的外部信号地对外壳不就都短路了嘛。干不了活了。非隔离不可。
你有时间测量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N:
防止24V,DC电压的零点漂移,因为现在好多元器件都是用的24V的,(如,精密测量,数控进给,阀门控制),如果控制的原零点漂移了,那就会出现控制误差过大。你说的220V漏电烧坏东西,这个只要地线接牢固了一般不会,(还有,就是最好用控制变压器,防止因三相不平衡引起的零线电压过高,那是真的会烧坏的哦)

网友N:
回复 网友A:
如果你接地排接地电阻升高,强电容易干扰,还有就是怕强电漏电

网友O:
是的以前发生干扰问题时也这样接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