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电源架构的设计

楼主(2018-08-21):
看到有一位同胞贴出视频晒一个PLC故障,看到大家的回复,我觉得很有必要让大神们帮看看我自己画的图是否有欠缺的地方,问题在哪,如何改进。
输入模块的24V电源目前都是直接通过L5/N5来的。

网友A:
UPS应该有电源质量保证处理机制吧,隔离变压器可以不要。PLC加不间断电源是啥用途,想想工厂停电,设备执行机构没电了PLC有电指令发出去也没啥用。上位机用UPS好点,断电了还能把一些报表保存什么的。开关电源出来的0V不分更好,等电位处理,分了反而出故障的几率大。还有就是L5后面的模块前的熔断器,L5本身带有过流保护,熔断器应该没必要。
自己想的,不知道是否正确,望斧正。

楼主:
引用 网友A:
UPS应该有电源质量保证处理机制吧,隔离变压器可以不要。PLC加不间断电源是啥用途,想想工厂停电,设备执行机构没电了PLC有电指令发出去也没啥用。上位机用UPS好点,断电了还能把一些报表保存什么的。开关电源出来的0V不分更好,等电位处理,分了反而出故障的几率大。还有就是L5后面的模块前的熔断器,L5本身带有过流保护,熔断器应该没必要。
自己想的,不知道是否正确,望斧正。

PLC加不间断电源是设计院的图纸要求,另外我自己也担心人为频繁地开关动作,以前类似项目出个问题,这个UPS也就能撑个15分钟左右,加隔离是我自己加的,设计院把PLC柜和变频器挨着放,加个还是好点吧,怕干扰。配熔断器的三个部分我是想着每个设置独立的保护下。
你说的0V不分,这个建议很好,这个绝对要改,我在想有没必要使用单极开关。

网友B:
最好把源图传上来,让大伙分析或学习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把源图传上来,让大伙分析或学习下。。

只是一个电源的架构,都在这了啊

网友C:
个人认为除了0V不应该用N标示没别的问题

网友D:
与楼上同感。除了图的底色太黑,没啥毛病。要反一下色,视觉效果会更好。

网友E:
PLC加UPS是考虑电磁阀。

楼主:
引用 网友E:
PLC加UPS是考虑电磁阀。

怎么讲? 为什么加UPS时考虑电磁阀?是担心电磁阀在中间状态时断电不能复位或者到位?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PLC加UPS是考虑电磁阀。

怎么讲? 为什么加UPS时考虑电磁阀?是担心电磁阀在中间状态时断电不能复位或者到位?
系统断电时,工艺设备停车,这时需要时间进行应急处理,典型的就是电磁阀控制的气缸型类开关阀门,UPS在此期间保证了设备仍可控,半小时左右或按实际要求。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PLC加UPS是考虑电磁阀。

怎么讲? 为什么加UPS时考虑电磁阀?是担心电磁阀在中间状态时断电不能复位或者到位?
还考虑,供电检修,故障或切换的时候短时应急,保证不停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