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8-21):
现有14块智能电表支持Modbus RTU 协议,想用上位机监测各个电表的运行电流和电量等参数,上位机可形成数据报表统计各个电表的用电情况,各位前辈,有什么方案可探讨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有14块智能电表支持Modbus RTU 协议,想用上位机监测各个电表的运行电流和电量等参数,上位机可形成数据报表统计各个电表的用电情况,各位前辈,有什么方案可探讨一下

不是自己都写出来了么,ModbusRTU.

网友B:
家用电表无线抄表,可惜没有在电力公司上班的同事,要是有,就可以了解下,是如何转送数据的!

网友C:
DTU无线通信,采集数据

网友D:
一个远程模块就可以了,手机,电脑都可以看。

网友D:
类似这样的

网友E:
你这说的不明确啊,电表是分开很远,还是离得很近。如果很近的话直接买个组态软件用用就可以了,开发周期短,运行稳定,生成报表也简单。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读取速度好慢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是采用什么软件

楼主:
回复 网友E:
电表比较远,电表在电房,上位机放在值班室,100米左右距离

网友E:
14块表走ModbusRTU 采用轮询的方式,一轮下来时间不会太短的,很可能需要一秒钟刷新一次数据了

网友E:
100米的距离,RS232肯定是不行了,485能行但是通讯速率不会太高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是采用什么软件
软件都是现成的

网友F:
100米的距离不算远,嫌速度慢,可以用串口服务器,不过读电表不用追求多快吧。

网友G(2019-10-11):
选择profibus转modbus网关产品,很方便

楼主:
回复 网友G:
我用串口服务器已解决了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