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8-21):
功率计与功率分析仪的本质区别?

网友A:
一般这类问题我会有这样的答题思路。问本质区别,那么:
1、相同点略过:都是测功率为主的。
2、不同点就讲出重点区别:功率计是测功率为主,测量功能单一;功率分析仪具备功率计的功能,同时还具备分析的功能。
3、不同点举例:功率计多了人机界面的功能,通道比功率计多,测量精度比功率计高……

楼下基本上不用补充了

网友B:
楼下不补充,但是楼下看到楼上的第三条好像有笔误。是否纠正一下呢?还是大拇指赞一下1楼的完美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B:
版主心细,第三点失误了,有一些功率分析仪多了人机交互界面,所以就可以在显示屏上处理数据进行分析了

网友C:
可以测谐波,能测效率

网友B:
对,功率分析仪可以监控记录的电量很多,取样不过就是电压和电流,但是它能分辨电压电流的相位轨迹,它能计算许多相关的电能参数。比如,功率因数,比如,有功,无功,视在,功率因数;比如它能记录各个谐波的峰峰值,提供1-n次谐波的能量报表,等等。

所以,功率分析仪是一个电量检测的仪器。比功率计的用途大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