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图:图中U5集成块549245B是不是存储集成块?

楼主(2018-08-21):
各位帮忙看下,图片中的U5集成块549245B是不是存储集成块?怎么按上面的丝印查不到资料?

网友A:
TLC549 模数转换器

楼主:
好的,谢谢!查下看看。

网友B:
楼主其实,在提问之前,你可以用 “丝印+你所看见的数字和字母”上淘宝查一下,一般就可以查到芯片具体型号,然后再通过百度查这芯片的规格书,(芯片规格书上有芯片典型应用图,芯片引脚功能,芯片供电电压范围等等这些).我一直都是这么修无图纸线路板的.这样等同有局部线路图了.
例如:丝印549 或者 丝印 245B 这样在淘宝上查芯片。

楼主:
好主意!以后就按这个方法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