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8-21):
变频器通过操作面板Run按钮运行后,设置给定频率后,电机无法启动,此时变频器无报警代码。用万用表测量变频器U、V、W三相之间的电压波动很大,在10至320伏之间无规律波动。拆除电机电缆,空载启动变频器,电压波动现象依旧。
请教各位大神,有谁遇到过这种现象呢?是变频器内部元件损坏了吗?

网友A:
您好。
怀疑电压检测部分有问题,母线电压检测正常么?

网友A:
其实,这应该是“晃电”现象了吧?还怀疑系统中某一点短路了

网友B:
用的什么万用表

网友C:
用真有效值万用表测下,或者用灯泡试试

网友D:
你这么能测出值吗?

网友E:
变频器输出电压含有高次谐波,一般的表测的不准。我用过胜利的测输出电压,从300V跳到700,800V。换了一个FLUKE就好了

网友F:
变频器恢复出厂设置试一下,会不会是参数有修改过引起的。

网友G(2020-01-10):
回复 网友E:
还是福禄克的是真家伙。

网友H:
自学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