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8-22):
大家好,我想问一下,类似途中的这个电路,我配电箱中的器件的电流参数应该如何选择,如接触器,空开

网友A:
最基本的参数,电动机的功率、额定电压都没有,没法选择

楼主:
电机的输出功率是90kw,额定电压是72vdc

网友B:
记得在学习《电路分析》这么课程的时候,有一个著名的定理,叫做基尔霍夫节点定律。它的意思就是能量在一个节点处的流入等于流出。

在那个图示的“配电箱”下口节点处,有两个流入,一个流出。自己做一个代数和运算,就知道配电箱下口应该流出多少能量了。配电箱容量按此再加一个1.2-1.5的工程裕量,就ok了。

网友C:
楼主这个图谁能给你计算?
电机,仪器都没有电压功率这些基本数据。
何来计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个图谁能给你计算?
电机,仪器都没有电压功率这些基本数据。
何来计算?
楼主上午就给出了:电机的输出功率是90kw,额定电压是72vdc

网友B:
P(电网侧输入功率)+ P2(回馈功率) = P1(被测试功率)

所以再考虑工程裕量,P = 0.70P1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