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图:三菱FX系列PLC输入端接法,为什么这两种都可以?

楼主(2018-08-22):
三菱FX系列PLC输入端这两种接法试了试,为什么这两种都可以?

网友A:
后面的接法确定可以?

网友B:
右边的接法应该是相当于串了一个电源进去了,长久使用应该不行

网友C:
PLC内部已有电源,不需要第二种接法。

网友D:
右边的是欧版的-ES后缀的接线方法;
而欧版的公共端不是COM,而是S/S;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试了一下,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C:

楼主:
回复 网友D:
多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应该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