耽误一天的小故障

楼主(2018-08-22):
早晨龙门操作人员说床子坏了让修  故障现象是床子不运行G代码了 程序只运行第一行 MDI单独运行G代码时 床子可以显示剩余移动量 但是就是不走 可以运行M S代码 不知道咋回事 也不报警 有人遇到过吗?  明天公布答案
 提示 小故障

网友A:
应该是G01不走吧,主轴编码器没有反馈。

网友B:
轴锁了吧

网友C:
以前碰到机器人只走一步,是面板上设置错误,估计这个也差不多。

网友D:
没使能?猜的,原来在帮助一个改造的设备时(换PLC)调试,维修工总说缺少个动作,检查程序没问题,监测信号给出了,后来惊动科长,亲自检查,在其设备管理系统中发现这个动作没被允许。

楼主:
答案是程序停止按钮卡住了   但是在表面看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使能?猜的,原来在帮助一个改造的设备时(换PLC)调试,维修工总说缺少个动作,检查程序没问题,监测信号给出了,后来惊动科长,亲自检查,在其设备管理系统中发现这个动作没被允许。
答案很接近

网友E:
如果察看梯形图,估计要直观的多。

网友C:
引用 楼主:
答案是程序停止按钮卡住了   但是在表面看不出来
这个查一天,分析怎么写。

网友F:
电气故障查找就这样,查找故障原因可能要用到很长时间,找到原因后很快就能处理好
处理过一次螺旋压力机故障,操作工无意中把急停按钮给按下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编呗

网友G:
遇到过类似的故障,机床回原点只执行一步就再也不动了。后来发现是程序停止按钮一直接通造成的

网友H:
原来是接触不好,要监控看才清晰!

网友I:
就写技能不足导致查找原因时间长,后期希望得到更多培训

网友J:
回复 楼主:
以前也遇到过类似的故障

网友K(2018-12-18):
查找梯形图会不会能快速解决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