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速风机控制箱问题。

楼主(2018-08-22):
今天调试,消防风机类的箱子我头一次调,通上电,按低速,KM1吸合,停止后按高速是KM2 KM3吸合。
正常高低速好像不是这样的,然后我问了一下制图的,说风机就那样的风机。
请问啥样的风机啊,让我开开眼呗。

网友A:
双速电机,图纸发现什么问题了?

网友B:
双速风机主回路没发现问题。

网友C:
楼主是没见到风机的实物?

网友D:
真不知道实物是啥样子

网友E:
跟风机没什么关系,只是电机是双速电机而已,与普通电机相比主要是绕组不同。

网友F:
来回看了主回路,确认是没问题的。

网友G:
双速电机星三角形式

网友H:
引用 网友E:
跟风机没什么关系,只是电机是双速电机而已,与普通电机相比主要是绕组不同。
双速图就是这个,按楼主所说,没有什 么问题的,只要电机能运转,且能有两个速度,就没有问题的。

网友I:
是的,电机就是YD系列的变极调速的不过这接法应该是倍极调速的(2/4),(4/6或6/8),这种控制接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跟风机没什么关系,只是电机是双速电机而已,与普通电机相比主要是绕组不同。
今天早上查了,这个图只能应用于双速风机,普同风机应该不行吧。。双速风机低速的时候有一组接线柱U2 V2 W2可以悬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E:
跟风机没什么关系,只是电机是双速电机而已,与普通电机相比主要是绕组不同。
双速图就是这个,按楼主所说,没有什 么问题的,只要电机能运转,且能有两个速度,就没有问题的。
今天早上查了,这个图只能应用于双速风机,普同风机应该不行吧。。双速风机低速的时候有一组接线柱U2 V2 W2可以悬空的!

网友J:
引用 楼主:
今天调试,消防风机类的箱子我头一次调,通上电,按低速,KM1吸合,停止后按高速是KM2 KM3吸合。
正常高低速好像不是这样的,然后我问了一下制图的,说风机就那样的风机。
请问啥样的风机啊,让我开开眼呗。
楼主来说说正常高低速是怎样子的呢?

网友K:
YD系列电机接线图。楼主应该是用这个型号的电机

网友L:
这个控制回路低速时不能自动操作,只能手动。